bd9528 KIW3312S的问题

楼主(2013-11-14):
-----------------------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帮我看看这个KIW3312S  我上次看到有个文章说的 改BD9528的问题
说这个模块能改,我去买了20个回来,上电测试
-------------------
输入19V可调电源电压,输出端的最边上左右两只反馈接地脚,也就是分压电阻的接地脚 直接接地如图飞线
再在两路输出上接上如图的6.3V820UF的电解电容 用示波器测试输出的空载电压,图中左路5.3v 右路3.3V
--------------
其中可调电源在  不接电解电容的时候输出的示波器测试电压是很乱的波形,而且可调电源上的显示电流也在0.3A很高(空载电流)。接了滤波的电解电容后,输出稳定了,空载可调电源的显示也只有0.07A了。
-----------------
最后想问问,这个5.3V有点高,怎么调整一下,
如果带负载的话,有问题吗?怎么测试带负载?

网友:
加入可调电阻,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
你这种方案不一定稳定啊,还有这个电压好像调不准的,你要想节约成本的话,用另外一个待机芯片也可以改的。只需改原电路的两个反馈电阻就可以咯。没必要这么折腾。

网友:
楼上说的不清不楚,我觉得就换D95280就行,你只要判断准确了。反正都是客户出钱

网友:
哦,D95280也不用贵

网友:
电容耐压值高,容量大做得好

网友:
不好搞啊?我昨天用BD9528该,哎!!!电阻不合适,大一点也不行,小一点也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