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多的显示器电源板 是输出不稳定的问题 怎么修啊?!

楼主(2013-11-14):
如题   有什么维修流程没有   大部分人都说  换光耦 431   什么的     但是 都没用  有没有大神 支招的啊?  昨天 一块AOC的电源板 输出不稳定的板子  已经弄了一天也没弄好.....

网友:
只能逐个零件量了

网友:
你想修好机子,又不肯花时间去弄。额。。。无语

网友:
我是学徒    还不是很懂电路   您 能不能  教一下我了?

网友A:
是怎么个不稳定是电压跳变啊  还是电压一会又一会没有啊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是不是稳定的特别是反馈电路

网友:
光电源高压不稳定还是接负载不稳定?不可能是一个毛病。    光耦 431  50v22uf  芯片都换的试

网友:
换电容
再不行,换光藕

网友B:
想修这些板最好找个示波器,一目了前,不迷糊,

网友C:
有好几种显示器的电源不接入负载会出现电压摆动的现象.接上负载它就不摆了.
输出电压不稳的现象涉及面很广,不是一句半句能说清楚的. 靠的是你的基本功和经验.所以你发贴估计也帮不了你多少.当然祝你好运.

网友:
电源管理  芯片的RT脚 频率设定脚的电阻 阻值正常不

网友D:
高压电源管理芯片。重点排查或者 把后级都断开。

网友:
PWM   IC   的供电不稳定将会导致OUT  VCC的不稳定

网友E:
有的是设计问题,元件老化,不好修。

网友F:
AOC 电源板上的5V固态电容最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个不稳定是电压跳变啊  还是电压一会又一会没有啊

不是一会又一会没有  是一直都有 但是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修这些板最好找个示波器,一目了前,不迷糊,

我师父原来买了一个 但是他说不好用还是什么的  又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电源管理芯片。重点排查或者 把后级都断开。

你说的后级  是不是冷地输出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是设计问题,元件老化,不好修。

原件老化 有什么预兆和现象   新手求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AOC 电源板上的5V固态电容最爱坏!!

显示器电源板上面有固态电容 小弟暂时还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好几种显示器的电源不接入负载会出现电压摆动的现象.接上负载它就不摆了.
输出电压不稳的现象涉及面很广 ...

这.....   本来是12V的 不接负载的时候是17.几伏   接了的话是10.几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