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进水白屏 新手没啥思路 求助中.......

楼主(2013-11-14):
HP G4大进水

烤干后

开机白屏

屏的电压全部正常

屏线 屏都是好的

声卡少了一个脚....

麻烦给个思路....

网友:
白屏一般都是 显卡有问题……你外接看下显视不!!

网友A:
一般声卡不会导致什么问题吧

网友:
屏供电问题

网友B:
那些还没有入门的人,你就好好找个人学一学,再来修

网友:
屏坏了呗!!!

网友:
屏线  主板接口 那地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声卡不会导致什么问题吧

屏整好了,还有声卡呢 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些还没有入门的人,你就好好找个人学一学,再来修

实践中学习,

网友C:
是那种通透的白还是暗暗的白啊,现在的LED屏有好几组供电,感觉你这个像是少一组电压,只是点亮了背光

网友D:
一般是进水位置没处理干净,应该是屏线接口部分没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那种通透的白还是暗暗的白啊,现在的LED屏有好几组供电,感觉你这个像是少一组电压,只是点亮了背光

谢谢,问题 解决了  屏坏了  得多换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进水位置没处理干净,应该是屏线接口部分没处理好。

谢谢 处理好了  是屏坏掉了 有的屏上去还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