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90GM Pro3 REV2.00主板跑码39

楼主(2013-11-14):
主板测量,内,桥,总,U各供电正常,复位PCI槽A15脚3.3V,正常。B16脚时钟1.7正常。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好弄啊。
刷BIOS试试。反正也是排除法。上官网下了个文件。那知只是一个升级程序,不能用编程器写的。
上假负载,量AD线都正常,
想想已前在论坛的贴子里说过,跑码39北桥虚焊,
死驴当活马医,吹焊高。
上BGA.
几分钟之后。跑码了。

网友:
这代码换内存不行,果断干北桥,39、45都是

网友:
b不错~··不知道是个什么桥~·这么容易坏~·AMD的吧?~

网友:
英伟达的桥

网友:
我是换内存搞定的。

网友:
内存换了  亚桥 试试   一般 是  cpu 或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