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 晶体管测试仪

楼主(2013-11-14):
晶体管测试仪
功能
自动检测NPN和PNP晶体管,N沟道和P沟道MOSFET,二极管(包括双二极管),晶闸管,三极管,电阻器和电容器。
自动检测和测试元件的引脚报告
检测及晶体管和MOSFET保护二极管显示器
的放大系数和基数的确定发射极晶体管的正向电压
测量栅极阈值电压和栅电容的MOSFET
显示值在文本液晶(2 * 16个字符)
有效期组件测试:在2秒(除在较大的电容器)
一键操作,自动切断
功率消耗关闭模式:小于20 nA的
测试座从左到右分别为1,2,3脚
使用说明
将被测元件引脚插在测试座上,按自动检测键开始测试

网友:
郁闷,不知道怎么上附件了,和网上的基本差不多,只是把德语的改成了英语,另外附加了熔丝位配置。可是不知道 怎么上传、

网友:
在“添加附件”中将要上传的文件选中然后“确定”即可。

网友:
最新版本M328主控,1.10版本可以支持电容电感和小电阻测试,支持显示电容ESR值,不过需要自己调校达到精度。觉得1.08K版本的精度比1.10好,测试数据要准确些。

网友(2013-12-17):
怎么还没上传

网友:
还在等呢,楼主

网友(2014-04-03):
这么牛的东西,怎么还没有上传?
期待啊,某宝上要169呢,是不是楼主卖的?

网友(2014-09-29):
M8的小白表示很羡慕啊

网友(2014-11-15):
楼主你好,分亨下你的图好吗,我也想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