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触摸键盘问题 求助!!

楼主(2013-11-14):
一台联想的SL400 故障现象为触摸 和键盘上的鼠标左右键不好用 《两个鼠标右键没反应 点左键出现右键的菜单》点一下触摸也是出现右键 但是插上USB鼠标 点左键就正常 右键还是毫无反应 有没有遇到过同样情况的 或者故障相似的 说下帮帮忙。
求助
联想

网友:
先软后硬 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我有个IBM X31的板,键盘上面包含了开关键和触摸的,触摸开关键都正常,就是键盘按键不用能,,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网友:
这个一般是触摸板下方的那两个左右按键坏了,你可以拔了那个左右键的排线试试看,一般就会好了

网友:
检测一下ALT键,可能坏的差不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