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21WD 不通电怀疑是通病

楼主(2013-11-14):
最近连续修了 十几台联想L2021WD 故障表现是三无,故障部位是16v整流管中的一个击穿。因为才修过十几台 不敢说是通病 ,各位遇到这个型号的联想一样的故障现象时 直接秒杀吧  !16v的整流管在电路的标号为 D855  \D854  可用 参数为耐压200V 平均整流值5A的管子代替  。

网友:
我也修到几台

网友:
既然这么多,那应该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
你们倒是好啊,我遇到一台整流管就是不坏,我还2个电源芯片都不行,东西都快换完了,还是那个样子,不通电

网友:
你东西都快换完了都不行 你查启动电路没有   还有反馈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也有这种问题,14V整流管短路,更换就好了

你说的,这个我都懂。

网友:
n年前的明基17寸系列,也是经常击穿12v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