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1.5的屏

楼主(2013-11-14):
我不是专业的修理人员,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朋友给了两台液晶显示器。一台ACER是21.5的屏,电路都没有了;用其它的电路点过灯管,屏没见裂。

另外一台是联想19寸液晶碎屏机,电路板是好的。

我想用联想19寸液晶电路,点亮ACER的21.5寸屏;不要求能用,只是想检验一下21.5寸屏,看看是不是好的。这样可以吗?

网友:
不可以..软件上行不通..

网友:
只能找一台同样的碎屏机,电路板才可以用吗?

网友:
貌似不可以吧

网友:
如果一定要用联想的板子点屏的话需要刷写对应的程序,有点小难度。还是用通用板点吧,方便些

网友:
 首先是屏线一样的   其次是程序问题,

网友:
可以试一下的  我这边就经常这个试的

网友:
不可以,就是是宏基的其他尺寸或型号的板也不行,MCU的程序都不一样,除非重刷,所以反倒不如找块通用版试一下,省时方便、、

网友:
不行只能用同型号的

网友:
屏线接口一样吗??? 供电看看。。。一样可以试下  不过几率不是很大 程序不一样

网友:
谢谢各位!!!
这台联想19寸液晶控制板有高清接口,好想利用它。

网友:
又怕买回通用版,才发现屏幕是坏的。
主要我不是专业的修理人员,买回无用的就要浪费钱!
两根屏线都还在,是一样的扁平线,就是不懂接点对不对。

网友:
    发给你这两个屏的信息看看,首先这两个屏的尺寸大小不一样分辨率肯定也不同,但是可以放心的互换电路板。因为屏的电压一样,也都是双8屏线,但是显示的图像不一定是对的,你可以试试。一般测试这种屏最好用通用板。

网友:
我也是看到两个都是LG的,两根屏线都还在,是一样的扁平线,才有了想法。

网友:
分辨路不一样 不过应该是可以试试点一下的  我试过用三星的 19吋点22吋三星屏  可以点亮  就是画面不全

网友:
想到就试一下,又没有什么损失

网友:
找通用的改装呀

网友:
看清楚再试,小心烧屏

网友:
这个可以试一下,看两个屏都是LG的,再看屏线是否一致,如一致可直接试机。

网友:
你找一个21.5的屏驱动板来代用吧,或者直接上网发一个21.5的驱动板,19的和21.5的不通用。

网友:
你说的很对,可以测屏的好坏,但是不能满屏显示,也无图象。
还是上个图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