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310 掉电维修

楼主(2013-11-14):
      型号:宏基4310
      板号:07200-1
      故障:触发掉电保护
      上稳压,待机0.03,开机到0.24隔一秒马上掉电,待机变成0.04,按开机键没反应,基本判定后级有短路保护了,拆机观察变无明显故障点,量个大电感,无1D8V_PWM无CPU供电,先修1D8V_PWM,打开图纸,1D8V_PWM由U22 MAX8717提供

量U22的另一组输出,1D05V_S0,用万用表能量到1.1V的电压,基本判定MAX8717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接下来查1D8V_PWM的开启信号,

由PM_SLP_S4#开启,量电压,只有1.5V,不正常,用刻刀断开6脚,
PM_SLP_S4#变为3.3V,MAX8717后级有短路,量L14阻值正常,换掉电感后面的电容C283,依旧,打开示波器,开机瞬间有1.8V的电压输出,刻刀继续划开G29-G38(1D8V_PWM与1D8V_S3的连接点),1.8V输出正常,1D8V_S3后级有短路

继续追擦1D8V_S3的去向,在翘起U49时,电压突然跳到0.55了,量U49的123脚,阻值为零

查1D8V_S0的去向,连接的地方不多,要么北桥,要么就是电容,电流表打到1.5V,最大电流限制在3A左右,开始烧鸡,元凶出现了,C444,果断栽掉,不短了

上电,电流跳到1A多了,先上了CMOS电池,在再接上屏

至此修复,在附上装完机的图片

很久没发帖了,花了一上午又是拍照片有是截图的,给点动力吧!

网友:
过程太过复杂,终于搞好,还是不错滴! 下次从简入手哦!

网友:
 思路十分清晰  没多走一步弯路  佩服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思路清晰  很强大

网友:
又是一个后继短路的例子

网友A:
我想咨询一下,你们找图纸,还有这个点的名称是怎么找的,是不是直接在PDF文件里面先输入芯片的名称?

网友:
这种维修要多发 楼主的步骤不错  你用刻刀怎么断开的啊 我一般都是翘起来

网友:
不错。。学习中。电压慢慢查,,,还有转换电压

网友:
看后,知道差距啊,什么时候,俺也能发个精华贴咯!!我想,能分析信号流,应该都得经过跑线路这一步吧,只有实实在在的测量过,才有深刻形象于大脑内!!
电路图上的一个圆圈,里面有字母GP,CB等,都是表示什么意思啊,请教大家了!!!

网友:
这电容看着如此黑  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哎修这种机器这的好累啊

网友:
短路烧鸡最好修。

网友:
是不是烧了!

网友:
写的比较乱,有点儿没看懂,不过能修好就行

网友:
新手看的时候感觉有的步骤有些跳,看的有点吃力哦,不过对照图纸自己找一下还是有很多收获的,赞一个

网友:
后级短路,会拉低6脚的EN,这逻辑分析不通呀,谁给分析一下电路?是芯片保护后,拉低了6脚的EN?

网友:
文中有笔误,1.8是MEM的供电不是cpu的吧。
另外楼主还说用刻刀断开1.8V的连接点,这个听起来就有点扯蛋,那么大的横截面怎么割

网友:
无1D8V_PWM无CPU供电 是指两个供电,还有那个连接点确实能用刻刀划开,你觉得扯淡那是你没尝试过!我还特意同拍了照片,你可以仔细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咨询一下,你们找图纸,还有这个点的名称是怎么找的,是不是直接在PDF文件里面先输入芯片的名称?

直接输信号名称查找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