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ZO 艺卓L985 电源板 谁有或者图纸

楼主(2013-11-14):
我的艺卓L985电源板上一个元件击穿了,看不清楚型号,没有图纸,哪位可以帮忙看看,或者有板买吗?淘宝没有。

网友A:
这种电源板上哪找电路图,你画出位置应是5v转3.3v的三端稳压器,在费驱动板上拆一个固定输出3.3v的即可

看板子的走线确实是三端稳压器

网友:
不是很懂啊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看样子像一个稳压器

网友:
别折腾了,改通用电源省时,

网友:
我也想啊,这个板和普通的不一样,15V输出的,坏的那个管是降压用,15V转多少不知道,,不知道艺桌的用多少个电压的,现在只知道15V

网友:
你先别装上去,用通用板接好线,15V的接12V试试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板上哪找电路图,你画出位置应是5v转3.3v的三端稳压器,在费驱动板上拆一个固定输出3.3v的即可

师兄好眼力,这个板是特殊版,输出15V的,现在这个三端稳压器是由15V转多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兄好眼力,这个板是特殊版,输出15V的,现在这个三端稳压器是由15V转多少不知道。。

一般驱动板需要5v,3.3v,1.8v不过你说是15v转的,应是3.3v

网友:
在你们的讨论中,我也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灌水是要扣分滴!

网友C:
不要轻信别人的瞎捣鼓,这个板看上去设计的是全桥推挽开关电源,比普通的显示器输出功率大得多,那个坏的元件体积比较小,一般不会是三端稳压器之类的器件,具体的,要上个清楚点的实物图,你只拍那个元件及跟整流输出有关的电路就行,不要把整个板拍下来,这样就比较清楚,好按这个元件的实际连接线分析电路。

网友:
这个应该是给驱动板的5V稳压,1117类的IC.  3.3V和1.8V的稳压正常来说不会做在电源板这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要轻信别人的瞎捣鼓,这个板看上去设计的是全桥推挽开关电源,比普通的显示器输出功率大得多,那个坏的元 ...

我想这个要知道艺卓的主板工作条件才行箭头那里是相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这个要知道艺卓的主板工作条件才行箭头那里是相连的

你的图片实在太不清楚了! 只拍QX02跟有关电路相连接图片就行了。
从你的的图片看,大概可以确定是PNP三极管或是P沟的场效应管。
因为从那个保险FX01有2A参数看,这种封装的三极管基本上用场效应管比较多。
我画的图中QX02是PNP三极管。工作原理差不多。
就是主板送来一个ON高电平信号,QX03导通,经RX02下拉,使原本截止的QX02正偏导通,从C极输出15V电压到插座CNX01的13、14脚。
这种封装的管找不到的话,可以用体积大点的代。

当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查一下2A保险后面的负载有无严重短路,这个非常重要!

有必要的话,再上个QX02的局部图。尽量清楚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片实在太不清楚了! 只拍QX02跟有关电路相连接图片就行了。
从你的的图片看,大概可以确定是PNP三 ...

连线的是相连的,好像就是你说的一样,这个显示器那时候6千多买了,不舍得丢啊,淘宝也没有这个电源板买,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线的是相连的,好像就是你说的一样,这个显示器那时候6千多买了,不舍得丢啊,淘宝也没有这个电源板买, ...

那我分析的基本没错,按上图查,应该能修好。
祝你好运!

版主果然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