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双通道抓掉电问题

楼主(2013-11-14):
新手维修,请教具体如何操作示波器的双通道同时抓信号,单通道我知道怎么使用,也知道如何根据要抓的波形设置参数。双通道不太会,请各位高手指点。我举个例子说,比如我基于slps3#来抓cpu供电,对比两个信号的相位,看哪个先掉下来。自己理解是每个通道单独设置参数,一般是下降沿触发,触发方式用单次。电压伏格和时基,还有触发电平按不同信号不同设置,两个探针同时点住不同信号的测试位置,再上电。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可是操作起来却不方便啊,一共两个探针,同时点在两个不同测试点,有时两个点在不同板面上。还要触发上电,总觉得还有更方便的方法啊,难道不能两个通道先后抓取波形吗,同时显示在屏幕上进行对比吗?
还有不知道示波器里附带的小挂钩是怎么使用的,期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
自己实践了一下,飞线加挂钩可以解决操作不方便问题,每一通道电压伏格可以单独调,时基貌似只能两通道共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都怪在学校时没有认真听课

网友:
哎,一样啊,现在用都不知道咱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