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更换网卡接口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3-11-14):
请教个问题,主板网卡断针,想更换网卡接口模块,不知道从其他主板上拆下的模块通用吗
主板

网友:
脚位一样,就通用

网友:
接口好多都不一样的 你看看别的接口和你自己的是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
能装上去就通用~~~··

网友:
看看脚位是否一致,脚位一样就可以通用!

网友:
说实在的就是只要能按上去就能用,目前没有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