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帖求助E520不识别声卡故障

楼主(2013-11-14):
Thinkpad E520,机器不能识别声卡,其他一切正常,安装win7和XP现象一样,设别管理器里面没有声卡设备,换过声卡,换过南桥,刷过bios,换过IO芯片,故障依旧,测量声卡周边供电均正常,只是有一个地方在开机后会被声卡芯片自动拉低,就是第21脚的AUD_AVEE,这个引脚通过电容接地,不加电时对地阻值为1.5K,通电开机后,此引脚完全被拉低接地,不知道此引脚的作用是什么,有待高手解答

网友:
量测声卡到南桥之间的数据线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