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简单单说一下映泰GF8200 M2G的双故障维修

楼主(2013-11-14):
           刚拿到手一开始的故障是没有桥供电,单桥的主板,把桥供电修出来之后上U上内存跑马了,不过不定时掉电,不管在哪里都会掉电,测量桥旁边的元件,发现一个151排阻开路了,换掉。
           再上U上内存,进BIOS里面等了很久都没有再掉电,插个优盘进系统测试也不掉电了,现在就是用这块板在写这个贴,发这个贴的真正原因是 想给你们以后遇到没规律掉电的主板多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151排阻脱焊是通病吧~~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吗?

网友:
不算通病吧,修机器只要注意细节就行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经验,楼主是怎么发现排阻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