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9开机电流跑0.86a掉电,请教高手!!

楼主(2013-11-14):
此机开机电流0.86a掉电,3v,5v都正常,这个机子已经被同行修过了,看得出ec,smsc改加焊的芯片都已被焊过,
插诊断卡,读02 0f 2秒左右掉电,rst灯闪一下就熄灭,clk灯闪烁。拔下内存,诊断卡读02 0f 02 0f反复显示,rst灯闪烁,clk灯不亮,
内存打值卡时钟0.23v,vddspd3.3v,系统总线3.3v,vdd2.5v,基准电压1.25v,内存槽我已经加焊过了,还是故障依旧,望高手给个思路,怎么解决??
复位信号1.04v,总线时钟0.37v,cpu内核电压1.71v,cpu时钟0.38v,好信号1.04v,基准电压0.69v,总线电压1.04v,slp 1.04v,a20m 1.04v,dpslp 1.04v,init 1.04v,stpclk 1.04v,smi 1.04v,ignnne 1.04v,lint 1 1.04v,lint0 0v(没电压),以上这些电压正常吗,cpu假负载上测量的??

网友:
你清一下平台复位还有时钟呢

网友A:
时钟  平台复位   CPU复位有没? 供电多OK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  平台复位   CPU复位有没? 供电多OK不、、。

供电都正常,问一下cpu复位怎么查?从哪里入手

网友:
坑的的二修机啊  都是眼泪!

网友:
高手去哪了,人哪???、?

网友:
够。清楚。不知道修好没有。

网友:
在论坛上找找这板有没图纸,如果有的话,可以坚持修下去。没有图纸就换板吧,二修机,只要上家不小心弄掉一两个小零件,没有图纸没法修。或有同样的板对照也可以。

网友:
lint 1 1.04v,lint0 0v这两个信号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