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sony PCG-3G1T(VGN-CS36H)二修机,难度系数有点大

楼主(2013-11-14):
这个机器我以前发过一个帖子,最开始是开机掉电,客户拿到别处维修后,前维修者无法修复,而后又返到其师傅处修理,其师傅可能也一时不能修复,又先后联系客户进行了两次加价,最后报价为一千(以上为客户口述),电脑拿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月了,客户一气之下告知不修了,前维修者便破坏性的把主板使劲扮了一下(下面的维修证实了这一点)。后来客户拿着电脑来到我处,经过曲折的维修过程,终于还是成功修复。后来想想他们师徒还真搞笑的,简单的供电问题对他们都这么难。

下面步入正题
拆机后目测主板,待机芯片,ec,cpu供电都动过。

由于开机一秒就掉电,好像是CPU供电没出来,在开机瞬间测量后,证实确实没有出来,芯片用的是ISL6262,第一反应是测量芯片的供电脚,其20脚是VIN19V,48脚是3.3V,经过测量发现与48脚相连的限流电阻PR2两端没有3.3v电压,大喜。

由于没有图纸,跑线路发现此3.3v供电是由场管PQ9发出的,它是一个N沟道的场管,G极要高电平才能导通,在开机瞬间测量其G极为低电平,在其上拉电阻PR96的一端也没有电压,另一端有15V,而PQ9的D极也已经有3.3v输入,很明显是控制极不正常。又沿着G极向前查找,发现G极的电位靠一个小场管PQ31控制,当PQ31的控制极为低电平时,后级PQ9的G极为高电平,而测量发现PQ31的控制极能正常跳变,但其D极不能跳变,因而就只有3种可能,PQ31击穿、PQ9G极的滤波小电容PC75漏电、PR96开路。后经测量发现PC75漏电,更换后电压都有了,也不掉电了。

后来在本站终于找到了图纸,看看故障元件的位置吧.

上电后,电流上到接近1A后不动了,cpu也热了,不亮机,看来是不跑码,怎么可能还有别的问题呢?心想多半是前人员破坏了。后来换了EC,刷了BIOS,还是不行。

检查中发现使劲按压南桥后电流一路上升,能亮机,心想南桥发热小,不容易虚焊,怎么可能接触不良呢,于是取下南桥想看个究竟,在取的时候没有过度移动芯片,以便能不用植球再装上去。取下来后一看,傻眼了,左下角和右上角都掉了很多焊盘,估计有好几十个,经过分析认为是有人扮过主板,使桥的两角受应力而脱离主板,造成焊盘断裂。他们师徒二人真是学艺不精害死人。

由于那段时间有点忙,不想修了,除非换板,故电话告知客户,掉电的问题修好了,但前维修人员把板子弄坏了,无法修复,只能换板。客户赶过来看了主板现状,很恼火,经过协商,客户加了钱和我换了个机器。
过了几天有空了,拿来再修修吧,便把焊盘仔细接好,还有些焊盘已经脱离但还连着线路,用镊子一碰就掉了,把这些也一并去掉再接,好几十根啊,放大镜下操作,眼睛受不了了,涂上绿油,重新给南桥上好锡球,装上去了。

开机电流上到0.39A不动了,由于以前按压南桥能开机,所以没有怀疑别的零件,以为没装好,又前后拆装了4次,仔细检查了焊盘,还换了个新南桥,电流还是在0.39A。我心想,南桥已经这么细致的检查过,出问题的几率不大,看是不是别处又出问题了。

电流0.39A,一般是无复位或时钟,当拆下cpu风扇后,开机感觉cpu都不热,电压又有,第一感觉就是没有时钟,我上坛子终于寻了份图纸,查找时钟芯片ICS9LPRS365工作条件,各供电都有,63脚已经得到CLKEN开启信号,晶振也有1.5v电压,但14脚的PCLK_ICH和其他时钟输出脚都为0v,看来是芯片坏了。这芯片没货了,在网上订了几个,装上后开机,电流立马上升到1.几安了,并有波动,测时钟已经有输出了,cpu也热了,看来应该是亮机了,接上屏,久违的LOGO出来了。南桥拆装了4次原来是时钟芯片坏了,真郁闷,想不通时钟芯片是怎么坏的,本来是好的啊。

在拷机中测试了主板各个内外接口,都能用,看来桥是焊好了,但好戏还在后头,各位继续看。

在裸板拷机几小时后,突然屏幕一黑,断电了,怎么回事?再开机没有任何反应,马上测试主板电压,连主19v都没有,断开电源测试后发现,VIN短路!cao!怎么这么倒霉,该机的隔离电路是单独的一块电路板,拔下隔离板后还是短路,并且是0欧,想烧机但接上调压电源根本不行,直接过流保护了。冷静了一会儿,查图后分析,该机的VIN分为5路:cpu、显卡、北桥、内存和待机3/5v芯片,且每路都接有电感,逐一断开电感后还是短路!也就是说短路的地方在主干道,主干道只有两个大电容,C731和C732,检查后发现C731短路了,电容外观没有任何异常!于是马上举起锤子将其敲了个粉碎,以解我心头之恨!

更换电容后,一切正常,拷机一天后,装机收工。

谢谢各位点评提醒,其实我也没有明说是上家掰坏的,何况从客户口中我们有时也听不到真话,天晓得他的机子曾经有过什么经历?我只是对他说主板掉点很多,有可能是你以前摔过,只不过当时偶尔黑屏你没在意,再就是我也不知道你的机子以前别人修过什么地方,到底是怎么坏的我也不好说。客户当时就是一直说他没摔过,我就说,事实已经存在了,现在只能按照现状来解决。我也不知道客户听懂了没有。

补充内容 (2013-11-20 11:34):
谢谢大家捧场,有一点在这里指正一下,电路图中有pc75和pc57这两个电容都接在PQ9场管G极,只不过主板上pc75是空的,由于发帖时疏忽了,把pc57写成了pc75,实际上漏电的是pc57,是1000p的电容,电路图中就在PQ9的下方,大家在图片中一看便知。非常抱歉误导大家了。

网友:
厉害厉害,我看你接的那些焊盘,我就哭了。如此耐心的大师啊

网友A:
LZ厉害,不过这个板全新的才200元,没必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去修它。

网友B:
     现在我很纠结一个问题.由于价格原因.没有谈妥.客户不修了.而拿到你这修了.能修好的  好说.
          有的根本无法修复的.我们应该怎么给客户说.你如果说是上家破坏的.客户会不会感觉我们做维修的很贱.让人看不起...  .面对无法修复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说合适,既不让自己丢面子.也不让客户感觉上家很贱.
  能修好的价格怎么加钱.

网友C:
看你弄的那个南桥.我只想说.求指点啊..太厉害了.换我真没收拾的心 .也没那难耐.厉害到家了.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很纠结一个问题.由于价格原因.没有谈妥.客户不修了.而拿到你这修了.能修好的  好说.
          ...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我一般接修机器是根据故障现象确定最坏的打算,然后给客户定价,避免给客户加价。对于无法修复的问题,我也只能跟客户说,配件很贵、pcb损坏什么的,引导客户换板。如果客户不修了,我也不会搞破坏,直接装好交给他,然后收50到100元检查费(事先说好的),因为我在店里贴有一个服务申明:“如果不是技术原因,检查后又不修的,需收取检查费”。但对于一些蛮横的客户,我也无能为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你弄的那个南桥.我只想说.求指点啊..太厉害了.换我真没收拾的心 .也没那难耐.厉害到家了.真的

干咱们这行的,耐心是第一,技术其实是第二,这个机子我当初也不想修了,但客户卖给我了,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来修,就零零碎碎花了一个多星期修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干咱们这行的,耐心是第一,技术其实是第二,这个机子我当初也不想修了,但客户卖给我了,反正我有的是时 ...

南桥你是对着点位图飞的吗?我看到之前没补点的图片位置.好多点也没有明显的走线痕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你是对着点位图飞的吗?我看到之前没补点的图片位置.好多点也没有明显的走线痕迹啊.

没有点位图。顺着焊盘刮掉绿油可以看到引线的,有些是空脚就没补。

网友:
楼主技术高啊,这么多都能补上 ,佩服

网友E:
我不明白的是开机掉电,为什么你第一直接就去测CPU供电这边呢?

网友:
不愧是大师级任务,,,,,,,

网友:
楼主功底不错,IBM的桥的焊盘还好接点,HM55 65的焊盘细,难点就高多了

网友:
楼主太有耐心了,是我早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掉了那么多点   换我我不想修     不过你跟客户换了机 自己的修修卖二手也是好手段啊

网友:
要是我的话果断放弃了。。你哪儿焊盘接的太牛逼了。。。佩服

网友:
楼主威武 焊工了得,补线补得太漂亮了。我现在也有台一样的机子,不定时掉电,掉电完能重新触发,正在研究中,参考参考楼主的思路

网友F:
ibm 熟么  我的个 老是不过隔离

网友:
楼主厉害 有耐心

黄鑫船 -2 严禁灌水

网友G:
引用 网友A:
LZ厉害,不过这个板全新的才200元,没必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去修它。

技术不能用钱去衡量    很佩服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明白的是开机掉电,为什么你第一直接就去测CPU供电这边呢?

这种板子一般在开机一秒内,如果cpu供电芯片没有发出开启信号就会断电,

网友:
楼主说的对  干这行  要耐心  学习了   第一次看到 这么接线  就那些点  就要接好久了  佩服啊

网友H:
修此板,楼主好功力,巨耐心,估计是不是机器是自己的了,才舍得下这么大功夫

网友:
很有耐心,赞,支持一个!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保护隔离 公共电压端对地阻值直接为O欧的话 适配器过来的19V电压就会被直接拉低 公共端相连的滤波电容上电 ...

要是0欧的话,没有任何电阻,一般很难产生热量,必须要有一定的电阻才能产生电功率,哪怕是0.几欧,就像我们平时装的电线,如果是铜芯电缆,哪怕通过几十安的电流,都不会产生热量

网友:
楼主的维修精神很值得称道,不过如果这个板子真200的话,我还是建议别花这个力气,另外,板子都这么便宜了,我们的维修路还有多远。。。?

网友:
我觉得这兄弟说得对,同行做故障的人少,但一般是不会做故障,做故障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想挣多的钱,这种同行说实话不是做长久生意的。一种是客户自己说价格高,让别人的劳动白费。你也不能对客户说是上家给整坏了的呀,长此以往,我们这行还怎么做哟。当然我是严格比视那些想发横财的人哈(大家懂的哟)

网友J:
楼主,请教下,你是如何判断出那个电容漏电的(不是替换法),还有补线是用以线来补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 任何电阻的话 电流值 一般 会很大的  一般电阻的压降值 越大  自身产生的热量也会增加 吗

是的,压降越大,产生的热功率就越大,P=UI,我们都懂,0欧的电阻几乎没有压降,相当于一根导线短接了,怎么会有热量呢,我烧机的时候由于电流过大,电源立刻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请教下,你是如何判断出那个电容漏电的(不是替换法),还有补线是用以线来补比较好

我在帖子中已经讲了两个电容的检查方法了。另外,我补线一般使用小继电器的线圈漆包线

网友:
引用 网友I:
烧鸡时候电流 过大 的话 容易扩大板子短路故障的 兄弟

恩,我也是一时没有办法,所以我没加多大电压就保护了,功率不大,不会坏板子的。电流会选择阻力最小的路径流(就是那个短路的电容),和流水一样,即使损坏也只会把那个坏电容烧断,几伏的电压对公共端也不会有损伤。

网友:
厉害 啊      那么复杂的故障  能修好 实属不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此板,楼主好功力,巨耐心,估计是不是机器是自己的了,才舍得下这么大功夫

是啊,如果换个板子再卖,还赚什么钱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技术不能用钱去衡量    很佩服楼主

感谢支持!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是给别人修,我也要直接换板,因为修这个用的时间,我干别的能挣更多的钱。是自己的东西嘛,我可舍不得换板哈

网友:
修是修好了,焊盘掉的这样厉害,虽然补回去(佩服),但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支持一下O(∩_∩)O~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不愧是大师,单看南桥补点就可以说明楼主的技术了。只要细心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楼主说的没错。好帖子

网友K:
厉害 掉了这么多点都能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厉害 掉了这么多点都能补上

感谢支持,只要有信心和决心,就会看到成绩

网友D:
引用 网友F:
ibm 熟么  我的个 老是不过隔离

什么型号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支持!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是给别人修,我也要直接换板,因为修这个用的时间,我干别的能挣更多的钱 ...

用同感   自己的东西 感觉 多发点时间 也值得

网友:
看你弄的那个南桥.我只想说.求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号的机子?

跟你一样 的  x201

网友L:
啥都不说了,楼主技术耐心都很强,你是我的学习模范……

网友:
引用 网友L:
啥都不说了,楼主技术耐心都很强,你是我的学习模范……

感谢支持!!!

网友:
修好就是好样的

网友M:
看着真给力呀,这机子一共费了你多少时间,我个人觉得你够强大

网友:
楼主维修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着真给力呀,这机子一共费了你多少时间,我个人觉得你够强大

自己的嘛,时间不是问题,修好为目的,O(∩_∩)O~

网友:
楼主太有耐心

网友N:
此贴真的很强焊,真是应那句俗话: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此板炼手好样的!也许不是上家修不出来,而是不想修,如果就像楼上有人说的,此板200元就能到,能收上600元左右,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此贴真的很强焊,真是应那句俗话: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此板炼手好样的!也许不是上家修不出来,而是不 ...

感谢支持!其实有些东西看上去很难,但只要我们静下心来慢慢琢磨,就会觉得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我当初拆下南桥的时刻也认为这块板不可修复,退堂鼓打了好一阵,但在过后的几天里,思路就慢慢调整过来了,对自己说:也许可以试一下。
接焊盘其实很顺利的,用了不到半天时间,关键是眼力好,烙铁点到为止。同行们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千万不要沮丧打退堂鼓,能赚钱的不要放弃。

网友:
技术蛮厉害的。。。   还用上了绿油哈

网友:
大神啊。。。焊盘掉成那样了都还能搞的。。。请教补点大法啊。。。。

网友:
有碰到一台机器是熟人介绍的,由于技术问题没搞定后,熟人拿到了专卖店说找专业的人修,由于麦克风线被同事拆机的时候拉断一根,心想飞线就能轻松搞定的而且当时不亮机也没去焊回。谁知过了几天那熟人打电话来怒斥说“你们把笔记本的线弄断了,现在专卖店的人说由于这个线断了,修不了!!”我去当真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熟人怎么解释都不听,关系一下子搞僵。。。都是吃电脑饭的,何必要处处伤人。。

网友:
控制极为低电平时

网友:
这个不能说明就是上家搞得,不过楼主还是有耐心的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一般少于5个点 我才会补  多了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搞这个焊盘要死人

网友:
好久没有来看了 今天一进来就看到高手了 不错啊
请问你在哪里做维修啊 我来跟你干

网友:
佩服楼主了,我做不到

网友:
好耐心,好眼力,换我就不行了。没有机器的时候可以搞一下,还有各位同行尽量不要说自己人的坏话,说来说去让人家对咱们这行的人都不信任了!!!

网友:
这技术真是牛X

网友:
作为维修人员,不要说上家的不是,这是自己打自己的嘴。

网友:
你好,我也是当时很气愤才含蓄的提了一下,因为到手的钱可能要没了,自己又白忙了。我们的时间都很宝贵的

网友:
这贴子有营养,楼主思路清晰,而且讲的很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 真心学习 思路很好好

网友:
过来学习了。。。。

黄鑫船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必须

黄鑫船 -6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很纠结一个问题.由于价格原因.没有谈妥.客户不修了.而拿到你这修了.能修好的  好说.
          ...

同意楼主的观点,所以大家还是要讲下职业道德,对于难修的机子可以上论坛来讨论讨论,机子也就修好了,技术也能提高一下  不要祸害客户和同行啊

网友:
楼主牛人啊

黄鑫船 -2 严禁灌水

网友:
难度是相当的大,我搞不定

网友:
     经典

黄鑫船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