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坑爹,你能忍多久?CQ40不认硬盘光驱维修!

楼主(2013-11-14):
        HPCQ40,不认硬盘及光驱,INTEL芯片组,板号:LA-4103P
        一般这种情况没多想,首先换硬盘无果,而且开机半天检测不过LOGO,把硬盘拆掉开机还是半天不过LOGO,于是又把光驱拆掉哪速度马上就快了,于是不要光驱装上硬盘还是不认,哎,哪只有拆机测主板了, 测试硬盘接口有5V主供电,硬盘到桥的数据线路的电容也更换无果, 时钟也有0.45V,可是还是不来,换个光驱呢,光驱也还是不认,BIOS也刷了,哪就只有换南桥了,拿了个新的南桥换上,可悲,没有任何变化!这下我可没招了,想了半天也不明白,于是发帖求助,【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0157-1-1.html  】各位大虾们说了各种方法,有说换硬盘接口、时钟芯片、再换个南桥等。以目前来看只有时钟可疑大点,因为没有示波器,不晓得有波形没,至于硬盘接口,可是光驱也不认,怎么会是硬盘接口呢,目测接口也没有异常,也加焊过接口。再说南桥,换了后还是相同问题,要再怀疑南桥问题,哪可能性太低了吧!哪剩下只有换时钟了,找了半天没找到相同的芯片,于是只有取下再加焊上去试下,可是问题还是没解决!这下崩溃了,拿着板子观望半天,无赖!维修过去了2天了,客户催着呢,没办法,只有不修了呗!失望的装上机子,在装光驱的时候突然灵光一闪,再换个光驱试下呢,于是找了一个另一个客户的装上,开机一看,咦!怎么认到光驱了,嗯,不忙,有希望了,于是又把机子拆开,想了下,既然光驱能认,其它都检查过了,那就只有一样没动过了,硬盘接口,想到马上就动手,找了个这个类似的主板上的接口换上,装上硬盘开机,哈哈,高兴了。
      总结:这实际上就是硬盘接口坏了,但为什么光驱也不认呢,而且开始也换了一个光驱还是不认的,实际上,早先哪2个光驱都是坏的,最后这第3个光驱才是好的,导致误判光驱和硬盘都不认,弄得天翻地覆没得结果,想了下真是郁闷。所以有时候真的要冷静点,不要想得太极端咯  !也幸好这第3个光驱,不然我永远不知道了。
     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指点!

网友:
其实接口也不用着急换,先用酒精清洗一下,像这些接口时间久了比较容易氧化,

网友:
CQ40机真的很垃圾。

网友:
你前面换的两个光驱都是坏的    当你换了接口换了第三个好的光驱上去 试下可以   你怎么肯定是接口坏了而不是你误杀接口呢?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台 也是硬盘接口坏的,前面的1-7那些脚给压下去了,我直接把上面的塑料刮掉 把脚给捅下去,连接口都不用换。

网友:
下面总结说得很清楚啊,因为在换第3个光驱之前除了硬盘接口加焊过,所有的都被排除了,正常了,你说我不怀疑这个接口怀疑什么呢?谁嫌疑最大就很明显啊!

网友:
SO 嘎   原来如此

月饼 -2 严禁灌水..

网友:
我有修过这样的机。一样的故障。当不认硬盘时。看是否能认到光驱。如果光驱和硬盘都不认。你得怀疑时钟和南桥的SATA模块的工作条件。当能认到光驱。不认硬盘。你就查供电。硬盘XR TX这四个电容到南桥端阻值正不正常。然后插上硬盘,拨出一点点。测硬盘接口到偶合电容有没有断线。换偶合电容。

网友:
谢谢楼主,我修到过一台三星的小本型号不记得了也是不认硬盘  最后查到了是人为的有人把南桥SATA 模块的一个1.8V供电电感给取了最后对照图纸搞定

网友:
楼主都是把问题想复杂了,想我这样技术不好的,估计遇到这种问题,不会这么受折磨,呵呵,还是敬仰楼主的技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网友:
学习了,要是我肯定没招了,楼主还是比较能折腾的

网友:
光驱导致不认硬盘的,你嗅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