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4):
各电压都全,就是不触发,有通病不?
不触发
通病

网友:
没有通病,T61的通病是显卡,你看下南桥的基准晶振起振了没

网友:
还有就是看看开机键的电压是3。3V不,开机瞬间电压有拉低不

网友:
TB62501是不是爱坏?

网友:
键盘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开关脚EC那地方没问题吧 都正常不可能不能触发呀

网友:
楼主就会修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