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电源不开机,电池可以开

楼主(2013-11-14):
如题,两台都是这样,有通病不?

网友:
有可能是保护隔离问题   要查充电电路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电源口的问题,这机器电源口那个地方爱出问题,未必是保护隔离电流的问题,可能电压都还没有到主板上面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出问题了啊,看图纸查电路  这个应该很好修的

网友:
不会是DC口的线断了吧?

网友:
这种问题很好修的 应该就是保护隔离也问题了

网友:
修好几台这种的啦。都是电源口断线什么的。不知道你的是不是。如果不是的话就查保护隔离和公共端

网友:
有没有通病我不知道,但是楼主提供的资料太少了。公共点PR302有没有电压,BQ24751的条件比如28脚供电、第8脚电压门限、第5脚适配器检测...这些电压楼主都没量。我们怎么帮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