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SONY VPL-ES2投影出现满屏紫色竖条有图片

楼主(2013-11-14):
看上去向上LCD坏了,请高手确认下,这种是3LCD这配件有货源的联系我一下
求助

网友:
额,都花成那样子了啊

网友:
能花成这样也是不错的。静等结果

网友:
显存啊,,,显卡

网友:
这下麻烦了都花成终于了

网友:
外接看一下是好的,就是屏坏

网友:
L上的都没看清就发言。这是投影啊。不是显示器。
话 说LZ你的判断是不错的。不过DMD也有可能 。最好弄个好的换上试试。最好有旧件试了再换新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连接线有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快点解决吧!

网友:
回楼上的,既然是LCD的就没有DMD器件。

网友:
屏应该没问题吧,不就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显存要注意。

网友:
接显示器看一下,是电脑那边还是投影这边的问题

网友:
是投影仪 坏了大伙看清楚在发言

网友:
先重新插插LCD排线,,看有变化不?

网友:
用橡皮泥擦拭一下排线金手指

网友:
应该是CCD坏了

网友:
看着怎么像是机器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