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烧屏供电稳压5V芯片

楼主(2013-11-14):
     有一个组装屏,屏号t315xw02 v9,原机就是烧屏供电稳压5V芯片,开机帽烟,后换了RTD2660通用主板和逻辑板,还是同样问题,接上逻辑板就烧供电芯片,请问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还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咋测出有没短路啥的

量不出来吗

网友:
量不出来,没有发现短路

网友:
楼主拿个屏试一下先看看

网友B:
不是屏问题,就是板子问题

网友:
找个屏和转接板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屏问题,就是板子问题

我把主板和逻辑板都换了,好了,不想试主板了,怕把逻辑板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