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710P 开机显示一段英文掉电

楼主(2013-11-14):
经过昨天和今天的不断摸索,机子可算是可以显示了!但是另外一问题又出现了,开机显示一段英文后!掉电重启还是显示一样的英文出来!
图片上传了不了,不知怎么回事!
显示的英文是:please do not power off system
                      updating keyboard controller
翻译中文过来:请不要关闭电源系统
                 更新键盘控制器
这又是什么问题呢?难道是BIOS?还是EC问题,EC加焊过!BIOS是刷过的!大家帮忙解决下!

这是昨天发的帖子,具体故障都注明在里面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7&page=1#pid87

经过下午的思路怀疑bios问题,更换过很多bios版本!都是刷上去后,不开机重启掉电不显示!刷回原来bios,开机显示重启掉电!问题还是和原来一样!显示一段英文后掉电重启!

网友:
像这种情况你先要换个原装电源试下

网友:
BIOS看俺的,,,,

网友:
今天整修一个跟楼主故障一样的机器,之前是点不亮刷BIOS后可以亮机但是提示二句英文和你的一样 我把风扇和键盘安装上直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