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460机器,开机当联想LOGO画面

楼主(2013-11-14):
           今天碰到一片Y460机器当联想画面,加电以后,按F2能进BIOS,USB能识别,但是保存设置后,重启就当在联想画面了,拆机发现南桥已经更换过,实在是找不到问题,就把南桥重新做了个,现象依旧,难道不是南桥问题,急死人了,没办法,就去查查显卡,先量了显卡供电,都正常,外观也看了,没有撞件,掉件,没办法,只好把显卡做了,但是,结果还是一样,实在是没有招了,求高手指点下思路,谢谢了

网友:
南桥BIOS,EC BIOS  都刷过,不是BIOS问题

网友:
裸板测试的吗?  查查网卡声卡那些看看吧。

网友:
网卡,声卡也换过

网友:
硬盘问题。调换新硬盘试试吧。

网友:
显卡时钟和显卡晶振看看.

网友:
把显卡拔了就好了。。。这个单集显也亮!

网友:
裸板测试的

网友:
USB接口仔细看下

网友:
果断换个BIOS看看

网友:
都不行啊,不知道是哪个信号出问题,

网友:
这如果不是USB口的问题 那就是BIOS的问题 排除了USB口就多刷几个BISO 联想的BIOS 现在快成通病了 麻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