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长虹PT32600液晶电视问题!

楼主(2013-11-14):
通电,指示灯是红色,按开关键,开始红黄闪烁,大概5秒左右就没掉了。
打开里面,灭有发现电容有明显故障,电源板上的16V 9V 5V 都有。
在论坛看到有一例字,但也没有修好?想问下,哪位师傅给点建议,从哪查起!
建议
电源

网友:
你把5v接到开关上 16v上接个灯泡 看看灯泡亮不 判断一下是不是电源板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