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

楼主(2013-11-14):
这个联想T41现在电流0.24,开机后就到0.24不动了,我换南桥电流到0.6,就是不亮

网友:
你说的也太简陋啦。根本没法判断。详细点。你查过供电吗?南桥复位CPU复位出来了吗?

网友:
电压时钟都出来了吗?

网友:
查过什么条件?供电时钟复位PG?

网友:
你干嘛直接换南桥呢

网友:
是不是密码芯片引起的,呃。。。。。。T40还是哪部了,不记得清楚了。。。。

网友:
你查过供电吗?南桥复位CPU复位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