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n

楼主(2013-11-14):
ASUS Z99N开机偶尔能亮,不亮时电流1.55,很是费劲,这个是AMD三桥合一
AMD

网友:
换CPU试过啦吗?刷BIOS,不亮的时候查查看有没有供电不正常。三桥合一那种桥也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先烤cpu座,再烤北桥.

网友:
那个桥芯片取下重植下 不行就换主板吧 不值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