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小板

楼主(2013-11-14):
小板上的有线无线网卡,USB都不能用,声卡有声音,设备管理器里没有网络适配器。不知有没有小板图?大板上的USB可以用。修过的知道什么问题吗谢谢
无线网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接口氧化了。用镊子轻轻刮下试试。

网友:
小板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换个小班吧 没多少钱

网友:
接口没问题,是小板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呢?

网友:
买个小板就30

网友:
无线 U口都不能用 主板上的U口可以用 只能想到接口处有问题

网友:
信息太少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遇到过都是换了的。没找到问题

网友:
换了可以了吗。小板上的声卡可以用其他都不行

网友:
查查供电,查查短路否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接口氧化了。用镊子轻轻刮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