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17“方屏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3-11-14):
型号:LXH-GJ17L2      (17”方屏,12V外接)
开盖后发现被人修过,量电压基本正常,到按钮板上的电压2. 几伏,开机排线去掉了几根,不知重点应该查什么地方?上图:

网友:
现在显示正常吗?  按键好不好用?  就是 按键灯不亮吗?

网友:
先断开高压板开机试一下,如果还不亮的话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有可能是开关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开关指示灯坏,将4只25V  470u  的电容换掉,显示正常了!但关不了机,只有拔电源了。

网友:
按键2.几是不是不正常呀

网友:
  测测供电 1.8V 2,5V 3.3V 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