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基 台式机 装系统

楼主(2013-11-14):
一个台式机 新机器装的WIN8 系统 想换成WIN7        DEL可以进入BIOS  设置光驱启动     F12可以进入小菜单 选择光驱硬盘或者优盘启动  就像笔记本的那种选择从哪里启动 。     我在BIOS设置光驱启动后  开机重启 不是从光驱启动 换好几张盘都是。光驱应该不会坏  。   开机点F12  进入启动选项画面 为什么只有1项M开头的 应该是硬盘     正常应该有光驱硬盘 插U盘的话 还有盘
就像笔记本一样     为什么只有硬盘拿  进入WIN8桌面后 从光驱可以打开光盘上的文件  咋回事。

网友:
有些机器里BIOS有一个 fastboot 选项,  关闭它就能从光驱或者U盘启动了。

网友:
是不是新版的主板,更换下模式才行。更改UEFI为原始的模式。

网友:
同意楼上UEFI要改成win7的模式,百度一下

网友:
首先谢谢您   你的意思是不是   需要修改一个盘模式AHCI 改成IDE     不是这里的问题   我进BIOS看过  就是选的IDE模式

网友:
不是硬盘接口模式,是启动模式

网友:
新机子要改UEFI的,改成传统系统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改UEFI模式!

网友:
又学到一种知识

网友:
之前有个帖子有说着问题的,自己去找下!也是说怎么在WIN8系统下装WIN7的

网友:
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