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MyBook SW6316-3VB 解密求教!

楼主(2013-11-14):
第一次發貼
知道討論區高手雲集
想請教一下 WD My BOOK 的解密方案。

這樣的
我朋友有一個 WD MyBOOK ESSENTIAL
說有一天突然讀不到盤,代理說只能一換一,不能數據恢復,
那我只能幫他拆開,看看有沒有機會取回資料

只插硬盤 WD 30EZRS,WIN7 能看到,可是讀不了資料,
用 hdtune 看過,大概正常,但有一個壞區。

帶小板插硬盤,WINDOWS 裝置管理員能看到WD MyBOOK 1130

應該是 小板壞了,但小板上的 Symwave SW6316-3VB 帶 AES-XTS , AES standard encryption 加密,讀不了資料。

我猜,會不會是SW6316-3VB 壞了。

如果TAOBAO 一個 SW6316-3VB,用風槍換了可不可能取回資料呢?

网友A:
你是要硬盘解密,还是电脑解密,硬盘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硬盘解密,还是电脑解密,硬盘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硬盤沒問題,但給硬盤盒壞了,給硬盤盒加密了,讀不了資料。

网友:
硬盘盒带XOR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购买一个一样的硬盘盒就行了。

网友:
谢谢搂主分享。新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