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开机三声报警无显,

楼主(2013-11-14):
三声报警无显,电流在1.2到1.4多狂跳,请问路过的各位大神可碰到过,求解

网友:
显卡问题,加尔法国萨帕和平

网友A:
换内存试过没?三声报警是什么样的三声?

网友:
一长两短 还是啥样

网友:
显卡和屏线!叫.三下显卡可能性最大!屏线的话是一直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内存试过没?三声报警是什么样的三声?

换了,连续三短

网友:
显卡从植过,bios 刷过,都不行。师傅都放弃了,说来挺逗,上次是电脑公司拿来的,什么都试了,无果,师傅放弃,这次又是市场里的同行拿来的,可能是客户不甘心,

网友:
我碰到过 是显卡的问题  更换就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B:
这机子3声  有个通病   不过电流没这大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8064-1-1.html你看下吧   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m5010  是amd的处理器  我也遇到过   但是换了显卡也不行啊?   还请大师们   请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续三短,什么都弄 了

连续三声就是内存的报警,CPU没有检测到内存,不过至少说明CPU工作了

网友:
是怎么叫的啊

网友:
见识了,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3声  有个通病   不过电流没这大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8064-1-1.html你看下吧   说 ...

谢,我看到过,电流0.5. 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我看到过,电流0.5. 不一样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先重插,或者换内存,再用风枪吹下显卡。北桥试试

网友:
看你说的电流有点低哦,做一下北桥。

网友:
3声内存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