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 以失败告终的维修经验 附上BIOS IT8570E PDF 参考图纸 时序

楼主(2013-11-14):
这是一次失败的维修,客户送来机器的时候是不触发 , 待机0.018 按开关无反应。华硕的机器第一想到的就是开关,果断拆机检测开关。 开关正常。 只好老老实实地修了  去搜了一圈  发现没有 K42JR 4.1的图纸 (此机 I3  独显 4显存 板号K42JR VER:4.1   机器壳子上的型号是A42J) 最后只有下载 K42JR 2.0的图纸来参考修了。

有待机3 5V  开关上也有3,.3  按开关也有高低高跳变 因为K42JR 2.0的图纸 EC是 ITE8500E   此机是 ITE8570E  EC不一样 所以只好又去找这个EC的PDF来对照修了  搜了半天终于搜到了  首先查了一下EC的工作条件 3VA_EC  3VACC  3VPLL ACIN  ECREST 这几个信号都正常 VSUS-ON 也出来了  基本可以说明EC没问题 在继续查  RSMRST这个信号也有 EC到南桥的 POWERBTN 也正常  到了这里有点素手无措了

只有继续按照INTER的上电时序查 当查到LID_SW这个信号的时候  终于发现了故障点   LID为休眠信号 这个信号为低 就不能触发 一阵狂喜 原来是休眠了   找了半天 在电源接口的地方看到了 LID_SW1  应该是一个磁感应的双二极管吧  果断拆了 再通电   结果 涛声依旧  此时又陷入了僵局  说明这个东西是好的 只好把它装回去  维修到这里 已经耗时3小时了 没办法下班回家

第二天早上来 接着搞 既然休眠开关都拆了 为什么 到EC的 LID_sW为什么还在是低电频 翻了翻2.0的图纸 也没有什么复杂的 LID_SW   没办法 就只有把 LID_SW  第十七脚翘起来测   对地测  EC引脚端居然000对地  没有什么顾虑  这尼玛还是EC的问题啊  果断换一个 通电 再一测第17脚  还是被拉低了  到这里 又是一个僵局  回头一想  再拆了休眠开关试试  拆之  按开关 一阵跳变 终于开机了 也够累人的 一共耗时5小时左右

结果黄天还是要负苦心人 掉电 !  0.6  1.5  1.8  掉电!  (估计是某一个PG没出来 EC强制断电的吧)看一看手中的图纸 没办法了 接下来又是一阵的测试 终于到下午的时候我没耐性了  客户也在催单了 算了 换板吧

这是一次失败的维修,但维修过程中也提高了自己   本人新手  哪里有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多包涵

下面附上维修中用到的 BIOS    以及 K42JR 2.0的图纸(不是4.1的)  跟 IT8570E的 PDF 还有PCH的上电时序 分享给大家

ASUS k42jr 4.1 独卡4显存.zip

不能上传大于2M的 所以就分成两个

网友:
思路这么好,还说是新手,郁闷啊1

网友:
修笔记本不能急啊,找到问题点也要查查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因为你一换件就有可能出别的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点图吗,怎么不像啊,解压以后是哪个文件

网友:
华硕的本 确实难修呀  没图纸和点位  真的很难搞

网友:
思路这么好

网友:
正常使用损坏的机子很少有这么多问题的吧

网友A:
思路很好,就是有点急了,华硕的掉电大部分由于大与门没完全出来。

网友:
又是陷入僵局确实是束手无策啊

网友:
高手啊,换板子,这个板子留下来没事修修呗

网友:
思路比我好~ 看来还得加强

网友:
楼主你这个休眠信号不可能为低吧?有时候你拆了不补上去上不行的.感觉这板子的问题就在休眠电路.

网友:
华硕板断开forceoff#,修掉电就顺手多了

网友:
这机器确实修好也不稳定。能换早换 。。死垃圾ASUS。。板子做的烂

网友:
K42JR的本电流跳变到1。8应该是可以亮机的,没有想过做一下显卡么!?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其实技术是不错的,华硕这种机子真变态,我现在这里躺着两台K42J,老返修,郁闷死了

网友:
说的 太详细了  比我的表达能力强多了

网友(2013-12-19):
IT8570 解压不出来 压缩包损害 我去

网友:
好东西,先收下了,谢楼主

网友:
休眠开关是不能拆的,现在是磁感应开关,如果没有外加上拉电阻,会有一个高电平送到EC,合盖时有一个低电平送到EC

网友:
维修过程很精彩

网友:
上电时序很给力 维修起来很方便

网友:
ASUS K42 A42的机器都很难修。

网友:
ASUS的板子就是难搞!

网友:
下载了一个没有分了,

网友(2014-06-28):
华硕A42J不好修,还没有图纸

网友(2014-08-02):
新手也比我技术好,分析的那么透彻。

网友:
我遇到一台休眠开关电压是正常的.还是不触发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啊!怎么不叫客服放下了仔细研究啊……相信有时间楼主修的好的!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2014-09-05):
我去  下了个EC的  结果不嫩打开

网友:
怎么会以失败告终呢?

网友:
手头有一台K42JR 4.0的机器,BIOS1,2,5,6,脚电压全部都是3.3V,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华硕的本太难修了,现在都有点恐惧了

网友:
特别是那些没图纸的,真的是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好,就是有点急了,华硕的掉电大部分由于大与门没完全出来。

华硕的大与门?可以说说吗?

网友:
不要气馁,看你排查的过程也是基础扎实的,慢慢来  闲了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