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专业师傅给看看。。不加、电

楼主(2013-11-14):
今天下午拿到一显示器  不加点

sgoco 22寸

求解释

网友:
更换过大电容 400V 100UF   代换为 400V 150UF   对维修显示器不大了解。

网友:
你什么都没有检测,别人无法帮你,,

网友:
不加点?????  语文课是生物老师上的吧????????
不加电,一般来说就是电源有问题,修电源部份,就这么简单.

网友:
大哥,你先说你都测了那些地方,比如整流桥的前端是否有点,或者···

网友:
放张图片,不说故障,神仙帮你修好

网友:
针对你的情况可以换万能板

网友:
电源进来的地方放保险,这是电路设计的标准. 绝招就是顺着电源进线找.

网友:
估计楼主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不加电换板吧------------------什么参数都没有量,

网友:
保险找不到,别人无法帮,,自己先学习一下吧,,,,

网友:
楼主找个人给修修吧,你在一边学学会很有帮助的,

网友:
小心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请问保险是那个

http://www.xinxunwei.com/ 去这里了解一下吧。

网友B:
那个电源插口左面立着的黄色东西可能是保险

网友:
你先看保险是不是好的,在看输出有没有12V  5V

网友:
不了解开关电源 的原理及维修就不要盲目的修。

网友:
谢谢你的关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源插口左面立着的黄色东西可能是保险

是的  保险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