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开机5秒断电修复一例

楼主(2013-11-14):
    今天客户拿了一台组装机,板子是华硕M2N68-AM SE.故障现像是开机大概5秒自动断电,断电后可以反复触发.换过电源后情况一样,确认主板坏,拆板开修.板子拆下来后发现PCI-E插槽到3V电池座与桥周围有一大片糖稀一样的东西,用手一摸还粘粘的.而且还比较厚,电池座边上贴片三板管等小一点的零件都看不到引脚了.看样子先得洗板了.于上拆下CPU 内存 3V电池与CPU扣具座,把家里热水器打开,水温调到烫手,开始对主板进行冲洗,待主板温温的后,在厨房拿出洗碗用的洗洁精倒了大概20毫升到主板相应位置.用毛刷反复刷洗.然后找一塑料洗脸盆,放进板子.用热水器加热水,热水器温度不变.加到刚好高过桥面,怕洗洁精不够,再加了20毫升.再用刷子反复洗.直接板子上的杂物刷洗干净.之后取出板子放自来水龙头下冲洗,直接没有泡泡为止.双手拿着板子用力甩掉板子上的水.之后用吹主机灰尘用的鼓风机开始吹主板上的水.不停的吹,直接板子上所有位置没有小水珠跑出来后,开始用热风枪不停移动加热板子,到板子烫手后停止.等5分钟左右,上电试机.发现还是上电5秒左右就自动断电,诊断卡不跑码.怀疑有短路,拔掉4PIN 12V插头后不掉电,更加认为CPU供电有短路情况.量了供电MOS管没发现有短路情况.之后先用万用表量CPU电压,再开机.发现在没断电的这几秒钟CPU是有1.12V左右的电压的,之后反复量各供电都正常.想想开机没跑码就用示波器量一下波形看看时钟电路是否正常.发现25MHZ晶振有波形,32.768KHZ晶振没波形.这就怪了,一般情况来说32.768KHZ晶振不起振是没法开机的.这块板子的时钟电路也是集成到单桥中的,也就是说25MHZ晶振直接连到桥.在测波形时发现32.768KHZ晶振两脚有杂波.估计是因为25MHZ晶振串振造成能开机.找到问题就好办了,直接找料板换了32.768KHZ晶振还是没波形,接着换了两个谐振电容,波形出来了.但是问题依旧.实在没撤了,换条内存试试,(大家肯定知道这种情况跟本与内存不搭边,就笑了).还别笑,内存换后通电开机不断电了,但还是不跑码,马上换回原来的内存,开机也不断电了也是不跑码.泥马这是什么情况.想想可能是有件零接触不良在拆装内存时板子受力而线路通了.首先怀疑是桥虚焊,因为这板子的单桥就在内存插槽旁边.那就先补焊一下桥再说吧.

   拆下桥上的散热片,用纸巾擦掉桥晶片上的散热膏.把板子从不同方向坚起来用小毛刷灌入自制松香水.这板子的硅晶片是裸露的,怕把晶片吹坏了.采用老办法搞块东西盖在晶片表面.本来以前是用网上的办法搞个硬币遮盖,不过在以前有一次盖硬币也吹坏了晶片之后我就采用一长条形的厚铜皮卷成一个小圆筒再适当压扁来用.拆下热风枪的头,温度调到400度,因为没头了风速不快所以我把风速调到6,开始对桥加热,当然先是把桥后面的板子预热了一下.因为这块板子的桥比较小我懒得不停的转风枪,枪口距桥约15CM的高度直接对着桥的中间加热.大约4分钟左右,看到桥边上小零件上的焊锡反银白色的亮光后用镊子轻轻碰了一下桥的一角,桥没有晃动情况,接着加热了1分钟,再用镊子碰桥.桥有位移,松开镊子后桥马上因为下面锡球的张力回复原位.接着加热了10多秒后关掉热风枪,用热风枪的余热继续吹桥大约一分钟.等10分钟左右主板冷确后通电试机正常跑码.上内存测试软件烤机1小时,大约跑了3次PASS.装上机箱开机顺利进入XP.搞定.打电话给客户来取机.

网友:
像这种开机键掉电的一般都是哪个电压没有出来导致的,可以用示波器先点到各电感上面然后开关触发。。。不过楼主的思路更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加焊直接用风枪!!!!  被你吓到了  !!还是去讯维备个BGA返修台吧!!

网友(点评):
这年头电脑维修不好做,搞个BGA返修台要几千吊货,何况我不是专搞主板维修的,买来就是浪费

网友:
楼主   太搞笑了   直接拿到水龙头 下冲洗     雷人 啊

网友:
看起来  还挺有意思  以后多多发帖

网友A:
我很好奇的是   你为什么 清洗  要搞得那么复杂 ?  你那没有洗版水  ?你那么搞 不怕报废   桥不受潮?

网友(点评):
从不搞什么洗板水,本人用热水加洗洁精洗过的板子估计有20多板吧,也没发现有人回来返修,当然用水洗也要掌握技巧,就是你不要用水泡几个小时再洗,洗后用强力鼓风机先吹干小水珠,再用热风枪烤板到60度左右用以蒸发掉湿气

网友(点评):
我洗后处理的板子的方法好处是马上洗马上修,不用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的是   你为什么 清洗  要搞得那么复杂 ?  你那没有洗版水  ?你那么搞 不怕报废   桥不受潮?

说实话以前没洗板水,拿老板做过实验,就是把主板通电后整板放水中泡起来也不会烧零件.用水洗好后一定要热风枪烤板.

网友:
人才啊。。。水洗,风枪加焊桥。。。。

网友C:
不是25M串振,NV主板就使用25M晶振上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25M串振,NV主板就使用25M晶振上电的。

受教了!前面只是我的猜测

网友:
楼主示波器都有了,怎么没有bga  ?感谢楼主的分享吗,用风枪加焊桥技术加耐心,,,看到前面一大堆水啊洗洁精的我以为楼主开玩笑呢,看完了。佩服,,,我不敢这么闹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很好,维修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觉得楼主在写故事啊!
风枪把桥干动了  桥上面的电容没短吗?

网友(点评):
最关键的是拆掉枪头,这样出热面大,风速低,桥上的电容引脚上的焊锡是熔化了,但因为拆了枪头风速低,不会吹走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很好。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以前没洗板水,拿老板做过实验,就是把主板通电后整板放水中泡起来也不会烧零件.用水洗好后一定要热风 ...

那样太麻烦了    你这次 运气比较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的是   你为什么 清洗  要搞得那么复杂 ?  你那没有洗版水  ?你那么搞 不怕报废   桥不受潮?

lz   你也是个人才啊

网友:
我是新手还是第一次见用水洗板子的、还有用风枪加桥,真是很厉害啊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用水洗板子的、用风枪加桥,真的很厉害

网友:
我觉得像是在看小说   呵呵

网友:
风枪能加旱桥,洗洁精开水洗板。这样估计烙铁也能换内存槽了,你的文章像科幻小说

网友(点评):
兄弟我这写的是真的,从没和过洗板水,主板的工作电压最高只有12V,如果算上以前带ISA插槽的老主板的-12V,最高压差也不超过24V,哪怕是刚泡过水的主板,即使没有烤干也不会烧坏.不信的话大家可以拿845之类的老主板做实验.

网友:
修此类主板我一般就是直接烤桥 这都是单桥的通病 不过也修好蛮多

网友:
水洗怕有后遗症,洗板水效果更好啊,挥发的还快。 风枪烤桥倒是给常做,不过只是上风加热,还是没有BGA好!

网友:
楼主太雷人了  学习了

网友:
用水龙头直接洗板子,我还真不敢

网友:
新手向你学习

网友:
枪口距桥约15CM的高度直接对着桥的中间加热??那么高可以加热的啊?高人啊!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真正的水洗……
虽能节约成本,但风险还是大了!

网友:
这种洗主板的方法 还是不错的 就是时间长了点  值得借鉴

网友:
楼主的洗主板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像楼上说的一样像看小说一样,细节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