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G41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3-11-14):
映泰主板G41复位灯常亮,查供电正常,查时钟上,发现PCI部分时钟无电压,PCI-E的时钟有电压,CPU也有,内存也有,时钟芯片供电3.3V变成4.14V,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把BIOS摘了,有的BIOS坏了复位灯常亮。

网友:
复位电路有问题,可能有短路,南桥时钟晶振不起振也可以不复位,有时触动一下晶振的引脚就能启动了.

cpu无供电,无时钟输出等都会造成这种无复位现象...

网友A:
能复位的板子把bios去了还能复位不?

网友:
把BIOS摘了,有的BIOS坏了复位灯常亮
多谢2楼,我已尝试把这个八脚BIOS从插孔里拉出,但故障一样。

网友:
复位电路有问题,可能有短路,南桥时钟晶振不起振也可以不复位,有时触动一下晶振的引脚就能启动了.cpu无供电,无时钟输出等都会造成这种无复位现象...

南桥时钟晶振,当时我也考虑是这个地方有问题,我也把这个地方也换了,但故障依然如故。CPU是有主供电的,我测了是1。3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bios去了?主板能能通电吗?

把bios去了,主板能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复位的板子把bios去了还能复位不?

我也不试过,不过我在论坛上好像一个案例,在查复位时,是把bios去了。具体还要大家验证。

网友:
这个时钟芯片是RTM876-665,听说映泰主板的通病是内存和桥的供电易出问题,FP6321易坏,可以用RT9214代换,另外BIOS也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bios去了?主板能能通电吗?

可以。能正常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来看看,我遇见过这个主板没有CPU复位的,到最后修好了。

兄弟,能分析一下吗?我测得其它的板,PCI部分的时钟是2。11V,PCI-E部分两个是0。62,但这板PCI部分没有这个2。11V

网友:
今天我把这个时钟芯片是RTM876-665也给换新的了,但故障依然如故

网友:
今天我又遇到一块同样的主板,故障现象也一样,当我感觉到无助的时候,突然听到响声,大喜,跑D5D4,重插,有显示,以为解决问题了,但再次上电,又是如此,感到可能是内存这部分引起的问题,不知这个判断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