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11 自动上电 掉电 救命啊

楼主(2013-11-14):
本来是有时能开机 有时候 开到LOOG就不显示了电流在1.6几  后面我加焊了南桥  上电 起来了插了一个USB 鼠标 就瘫了 变的自动上电 电流到0.16 掉电 自动上电 一直重复 有的高手 帮帮忙

网友:
描述都不清楚,叫大家怎么帮你,“起来了”是什么情况,进系统了吗?插USB鼠标就瘫了,是一插就关机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
描述都不清楚

网友:
关机插的 本本 被摔过自动上电 电流在0.16掉电重启 上到01.6 又掉 待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