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上网本横竖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3-11-14):
接一上网本型号acer aspire one ZA3,电源故障修好后,可以正常开机正常使用,客户要求再重装下系统,他原来的系统是英文版的xp home版本,进PE发觉不能找到硬盘,进BIOS可以发现硬盘但是没有硬盘接口设置这个选项。只好拆下硬盘到别的机器装好ghost后再装系统,没想到开机就一直卡在进度条,换了很多系统都是卡进度条。用xp原版安装盘安装,开机时就直接蓝屏,真是没招了,硬件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原来的系统使用时正常的。

网友:
我认为你装系统的方法不对,你在ghost进度条到达100%后,立刻关机,再把硬盘装回到上网本试试

网友:
    这样跟台DELL小本一样哦    多换下系统看下

网友:
下个深度完美V200911的,这个系统适合除主流芯片组外,威盛、矽统芯片组支持的很好。。。一般人我不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