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自动关机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11-14):
电脑用一会后就会自动关机(断电一样) 然后过一会才能开机
什么故障会导致这种情况呢?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代换电源

网友:
lz  是断电  还是重启啊

网友:
交流电压够220V吗  不够也会这样

网友:
你把问题说具体点   系统没问题吧

网友:
一般情况是cpu温度过高保护了,检查cpu散热器

网友:
多久没除尘了,估计是温度过高所致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
把清洁做一下,不行的话,就看看CPU核心供电是不是稳定,多加点电容。。。

网友:
CPU温度过高 保护了吧

网友:
做做保养吧

网友:
检查主板和电源看看

网友:
温度过高了,清个灰

网友A:
现在问题怎么样了  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问题怎么样了  解决了吗??

CPU过热保护,现在清灰并换了个风扇解决了

网友:
大多都是因为CPU 温度过高 自动关了~~

网友:
有可能是CPU温度过高,可以下载个鲁大师,在开机后就开始检测温度。看下自动关机前的温度是否超高。再检测ATX电源

网友:
温度过高,或者温控电路导致的吧

网友:
好像是过热保护吧,先检查电源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