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笔记本CQ45主板

楼主(2013-11-14):
康柏笔记本CQ45主板LA-4102P在用表笔测量高压板电源时不小心短路了电源和开关线,电脑自动停了.再打开开关后.风扇转动两钞.就停止了.一会左侧有个指示灯就开发始闪烁,屏幕一直不亮.不知哪里烧坏了.请高手指点。最好具体到哪个元件

网友:
这样的认为故障需要一个一个的查,应该是CPU供电没有出来吧,不好确定,因为你的这个问题被你这样所致,短路几V不知道

网友:
是短路,一个一个查吧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一般都是EC挂了。还是给专业维修的吧

网友:
可能短路了吧,EC烧的多

网友(2016-07-30):
怎么没图纸啊。我要图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