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网页无法打开

楼主(2013-11-14):
电脑网页  游戏  无法打开 显示 图标系统组建失败   除了重装系统能怎么半?

网友:
重装网卡驱动试试

网友:
能上QQ吗?能的话是DNS设置错误,不能的话就是不能上网了。从外线到网卡之间都要一次检查。

网友:
在系统组件里卸载IE完在安装一遍.

网友:
需要系统光盘才能修复

网友:
重置IE或者换了浏览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