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08 BIOS芯片

楼主(2013-11-14):
今天收到一个三星R408的本本故障现象是有待机不触发。测各大电路没发现短路但是上电按开关不加电。待机0.01正常。测RTC电路3.3V正常。3V 5V没有。测EC晶振有波型。可以说待机没发现大问题但就是不触发。开关也有3.3V。最后查USB接口发现有个接口短路。拆下这个接口就加电了。但是有时加电有时不加。发现开关一脚接触不好。重焊OK。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板的BIOS没有找到。请问大家这个板的BIOS芯片是8脚的吗在哪个地方啊怎么我没找到呢?大神不要喷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找到。原来压在电池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