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930触发电流0.03掉电维修。

楼主(2013-11-14):
今天没有机器修闲来无事就把 昨天修的一台宏基奇怪故障记录一下也作为参考吧。话说昨天客户送来的宏基4930版号LA-4201p,说在外面修过没修好,一听头大,二修机拆机一看EC换过,CPU电源芯片还没擦掉的焊膏。上电待机0.01正常,触发电流到0.03后三秒钟掉电,头又大了。放到一边先修简单的吧晚上没事研究。下班没事打开图纸。整理下思路,电流既然能到0.03说明EC已经被触发,有可能EC没有开启后即的电压,先查了3vs发现没有产生,EC也没有 开启信号发出,那就是EC条件没满足,先查了RSMRST有跳变,再查了PBTN_OUT#也有跳变,说明EC已经条件满足,下一步就是南桥了。既EC已经触发南桥南桥就该发出PM_SLP_S5#和S3#了 发现S3#触发瞬间没有电压产生,就把EC的第六pin翘起来测量,奇怪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EC的6脚翘起来以后,再次触发电流居然上来了。S3#也有3.3v了,但是EC得6脚没电压此时6脚是翘起来的状态。然后赶紧上了CPU,内存,插上屏,触发电流一路小跑亮了,装机测试一下午一切正常。 整个维修过程不超过十分钟,但是至今还是没有搞明白EC的6脚也没有短路,为什么翘起了6脚电流就上来了,翘起了6脚EC就收不到南桥发来的信号为什么还能触发亮机。至今还是不明白。这EC是被上家换过的焊工还可以。这图纸迅维也有就不上传了。不知这上家上不上迅维会不会看到。上海杨浦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没S3能上电  正常需要S3 S5

网友:
非低即高!   就是高的了! 应该是南桥的 发送SLP 模块问题?  这也行 HO ~

网友:
简直就是神机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这个机器也许南桥发出的S3,S5会直接去开启供电,是ec把它拉低了

网友:
你翘起6脚只是S3的信号,EC收到了S5所以就正常上电了,这个机器故障我觉得是桥导致,理解不对还请勿喷。

网友:
这样的思路,没见过,谁给仔细讲讲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台,不触发EC各条件都有,南桥电压也有,就是不发出S3#,桥也换了两个.最后还是没有搞定那个郁闷呀!!!有看到的大神给俺指点下……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故障    担心这机子返修

网友:
可以考虑直接给S3一个高电平吗?

网友:
这样也行,,奇怪。。我也担心 会不会返修。

网友:
台式机 我经常干这种事的了  很奇怪的  有时候IO有问题 挑起RMAST脚 就能修好 有时候挑起S3就能修好  也没见出另外什么问题  RMAST没那么严格的了  让南桥知道待机电压好 就行  懒得换IO

网友:
是纬创代工吗?

网友:
悬空的话默认高电平的,好多机器把南桥拆掉都可以触发上电,就是这样

网友:
还真神器, 会不会是南桥问题

网友:
我觉得有以下几种情况导致:
1:南桥不良(内阻增大,翘起来测试到的是一个完全的悬空电压,类似mos管翘掉g级差不多)
2:EC不良
3:EC的code不正确导致
4:漏电
我觉得没有翘掉EC的情况下,手动外接一个上拉电阻并且通过调整上拉电阻的大小或许可以判断,说得不对的请斧正

网友:
楼主看下各大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信号是由谁发出的 如果是EC的话那就说不通了 !

网友:
那是SLP一直处于高电平 没有唤醒 所以一触发就掉电呢 还有其它问题呢 还要深入

网友:
这样也行,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