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01没有电压正常不 看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3-11-14):
c601没有电压正常不

网友:
应该有2.8V的电压是不是??

网友:
要有电压

网友A:
LDO 电压 不可以少呀!

网友:
肯定少补了啊 晕

网友B:
看看MICBIAS_EN有电没有 再看看VDD4脚有电没有

网友C:
是否正常取决于3脚电压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MICBIAS_EN有电没有 再看看VDD4脚有电没有

VDD4脚有电压,别的脚都没有电压,应该1,4脚有电压对不对?现在症状是发热,是不是U600短路了 之前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O 电压 不可以少呀!

嗯,LDO电压是从哪里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正常取决于3脚电压是否为高电平

怎么看是不是高电平 怎么测哥们 菜鸟 还请明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正常取决于3脚电压是否为高电平

这里的高电平是不是说只有话筒震动 也就是说话时2.8V电压才会有?还有这个高电平怎么测?是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