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30 电流到0.27就掉电小修一例

楼主(2013-11-14):
刚才收到客户一台HP,拔下电池,插上可调电源,电流到0.27就掉电,二话不说,立马拆机!拆完机器,通电,触发,各大电感量下电压,没有CPU供电!
打开图纸,找到CPU供电芯片

板上是6218与图纸不对,打开数据手册,发现脚位定义一样,供电,量下1脚供电,才2.2V,立马找到+5vs的来源

找到Q39  Q31    +3VS出来了,+5vs还是2.2V!是后极短路拉低了嘛?要拆后极的话,是图样图森破的事情,
此时想到用示波器抓波,波形没拍,大致就是慢慢上升,然后到2.2V就一直平稳,故此判定是Q31导通不量,换了
此场管,此机修复

新手发帖,老手勿喷,有啥不足之处,还望指教!

网友A:
楼主焊油放多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焊油放多咯

多少算多?

网友:
0.2几电流一般都是缺电压,这块板子我也修到过这样的故障,也是这个场管不良了。

网友:
没洗一洗。。。。。

网友:
后级转换电路MOS坏导致,秒了吧~楼主应该清洗一下现场啊~

网友:
离桥这么近   用风枪换    挺大胆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喜欢这种土豪级别的焊接!

呵呵,土豪焊接

网友:
楼主  没事终于出来发帖啦   你那焊油不要钱    还是焊接功夫不过关

网友:
这种老机器了

网友:
狄龙  彭聪  好

网友C:
其实这个可以不用示波器,因为示波器启动需要时间,用万用表已经量出来了

网友:
这不需要用示波器吧  用万用表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可以不用示波器,因为示波器启动需要时间,用万用表已经量出来了

老兄你跟我想的一样。 用示波器比万用表耗电

网友:
高手呀,什么思路

网友:
有些步骤多余,是我直接测量G级电压就换掉场馆

同意

网友:
这凶案现场有些惨不忍睹 边上的接口都吹黑了 呵呵 楼主作案后要处理下现场撒!

网友:
用的啥牌的焊油啊 这么舍得

网友:
焊油放多咯

网友:
我们修机器 都是用1块钱1盒的松香、、、、 你还真是土豪啊、。

网友:
我就是新手,楼主好厉害,向你学习哈!

网友D:
就这样还有加分,太没技术含量了呀

网友:
楼主和我一样啊,每次焊接都放许多焊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这样还有加分,太没技术含量了呀

逗逼,你来个技术含量的啊!你跟我i说说什么是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没看笔记本还看不懂,先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逗逼,你来个技术含量的啊!你跟我i说说什么是有技术含量的!

你*脏话*有话不能好好说嘛。非要骂人啊  真没素质,

网友:
不错,就是板子弄的太对不起观众了,那也太埋汰;了

网友:
我现在一般不用焊油  那东西对身体不好   1:直接用烙铁加锡拖掉   2:先用烙铁两端加锡  使其变成有铅   风枪在吹   主要是减少对身体的危害

网友:
这机被你快速科学秒杀了

网友:
羡慕啊  台式机主板现在还不会修,只能先看看师兄们的精华帖

网友:
换两个管子,用的着这么多焊油吗

网友:
楼主不错, 我也新手还在学习中,只有一分了,给你加上了,来顶下,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焊油放多咯

焊完用洗板水洗洗,尽量接近和工厂出厂的原样。澡注意还以为没有修过的

网友:
这样最可以

网友:
先换一个  不行再继续查

网友:
楼主见解简单明了

网友:
看来现在修机器都是用波修啦

网友:
楼主牛B呀。掉电对我来说太难了

网友:
0.27明显缺电压,楼主思路正确

网友:
学习了留着下次有这样的问题不怕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修的5V的转换电压吗   是这样子吗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真幸福

网友:
我有台机子正在研究之中

网友:
能说说如何判断MOS导通性不良???

网友:
维修完后,板上要清洗干净,有时会引起短路,那时。。。不要因小问题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像楼主说的Q31导通不良 故障  其实也可以依次拆除场馆D级后级 相连的元器件 进行判断的 如果D级还是保持不变 ...

这样效率能提高吗?那个快!!!

网友:
掉电的情况是多久掉啊,是秒掉还是多久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是我说的 一种方法 而已   如果 场馆 后级存在 短路的话 用烧鸡法 效率会提高

也可以把D到S搭通然后看能不能正常上电,电流正常就是管子问题,不正常肯定有地方发烫,维修方式各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不过殊途同归!

网友:
哥!我很膜拜你啊!!牛不是吹的!

网友:
这是二级供电,一般都查它的输出和G级

网友:
楼主太简洁了啊    不说说详细的思路

网友:
这样也算精华啊

网友:
判断管子损坏的理由不够充分

网友:
HP机器好多好像不能用外接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