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教训讲一讲

楼主(2013-11-14):
上周五修一台华硕n53s笔记本,故障现象是刚开机类似白屏,图像乱闪,有横竖道,多开会儿,凑活能看到进到bios界面。因为风扇口无风,和机主在工地使用,认为是显卡开焊,打开机器里面灰土很多很多,风扇出风口也堵满。更坚定显卡开焊,加焊显卡后,开机故障依旧。随拆屏测试屏,屏无问题。于是未插触摸板排线反复开机测试几次,最后一次触摸排线竟把主板搞短路了,因为此排线手指向下。于是主板有糊味,主板烧了。维修前已讲明风险,可能需要换主板,于是定了个主板,换上新主板,开机无显示,经测试,4g1333内存烧了,虽机主还想掏内存前,也是我不注意,赔钱贴根内存此机交工。此机花瓶原因是屏线断了一根,查出断线焊接上了。经验教训是,不管连接排线手指向上或向下,不插的话,一定要做好绝缘保护。另200元出售此主板,烧掉了一个43t二极管,一个7030al,一个2530al,43t烧糊,那两个短路,我已拆下,其它的我没测出坏件,现已拆下,因即使换好这3原件,我也没法测试,故出售。有需要的联系

网友:
200块,楼主你也太贵了,万一修不好就亏死了。80块差不多

网友:
一看你就是新手,属于经验维修一类的,这个花屏,之前怎么不试一下外显正常不正常?那么快就干显卡?现在的显卡可不是以前的显卡门,哪里有那么多是显卡问题的呢?

网友:
楼上说的对,以后别育目的搞BGA……

网友:
楼主要淡定  不能一上来就干显卡   先外接看信号是否正常  再换跟屏线试试   屏线又不值钱  即使说不是屏线问题  换回去就是了   吸取经验教训就是了

网友:
一般从屏显出来的效果可以大体判断  你那段的一跟线跟你反映的显示情况  应该是提供给屏的时钟

网友:
把他修好200差不多,坏的200没人要的

网友:
兄弟怎么也先试一下屏线是不是好的在干显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