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L 公共点和cpu供电短路的问题

楼主(2013-11-14):
联想E47L 公共点和cpu供电短路的问题,换了上管,进系统用个半个小时,又烧了, 请大师讲解下什么问题 .... 好多信号 不懂 99999

网友:
发烫的话,连ISL95831一起换,不烫为止。恐怕两组上管的G极驱动信号有差别,你量一量看。

网友:
保险起见,整个vcore的PWM组件一起换掉

网友:
试着把下管也换掉.我经历过换完上管用不了多久就烧了.最后上下管成套换的.

网友:
最好把整个PWM换掉,这样应该万无一失了

网友:
发烫的话,连ISL95831一起换,不烫为止。恐怕两组上管的G极驱动信号有差别,你量一量看

网友:
最好一起干掉,不然有后患

网友:
上管烧掉的话,可以连同控制这个上管的PWM芯片也一起换掉

网友:
这芯片有点贵啊  还集成了显卡供电的模块 不好换啊...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
把几组上下管换了应该可以了

网友:
同意3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