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725 BQ24725详细工作流程工作条件与检修 以下为个人见解,不对之处请指正!!

楼主(2013-11-14):
这是索尼机型用的充电IC,充电控制方式是SMB BUS总线

工作流程是这样的:给芯片20脚提供一个VIN (电源接口直接过来的)。
给6脚分压得到2.4v-3.1v内的电压 (此电压作为充电IC检测适配器)。
当20脚得到主供电,6脚得到适配器检测电压,16脚应该输出6.0V的线性电压,
4脚就输出24V去开启隔离保护管(因为隔离保护管G级电压必须高于导通电压5V才能完全导通这就是需要24V的原因)
隔离保护通过去之后待机线性一般3.3V会出来(因为要提供给后续的3.3V上拉电压)
充电IC这时5脚开漏输出再由3.3V提供的上拉 5脚ACOK是3.3V发送给EC(告诉EC适配器接入)
以上为充电IC开起隔离保护所需条件与EC检测到适配器基本条件
如何开始充电呢?
电池的DAT SMB CLK SMB 与充电IC 的DAT SMB CLK SMB 并联到达EC引脚
电池把容量信息与电压信息等通过SMB总线发给EC
EC检测到电池相关信息后再通过SMB总线把充电相关指令发送给充电IC  充电IC开始工作
关于此充电IC原理 并不是太详细 楼下知道的多多补充

网友A:
在修SONY MBX-250 也是BQ725芯片,起先换了3V5V芯片BQ=DG,返修回来又换了两个不行,后怀疑是充电芯片的问题,昨天刚定了BQ725,明天到货试机!!

网友:
我只想说 求电路图 mx250

网友B(2013-12-26):
电路图不对称~~~~~~~~~ 保护电路修死了····

网友C(2014-04-08):
手上有个宏基的v3-551  bq24725 20脚供电有 6脚2.3v 16脚6v 但4脚0v 是芯片坏了吗   后级也没短路的

网友D:
正在修一个,现在先插电池再插电源就短路,先插电源再接电池就没问题,充电也正常,MOS管全换掉了,还是一样

单独电源或是电池开机也正常

网友E:
请教这个24V是芯片本身产生的还是通过外围电路实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个宏基的v3-551  bq24725 20脚供电有 6脚2.3v 16脚6v 但4脚0v 是芯片坏了吗   后级也没短路的

请问你这机好了没?手里一台和你差不多问题

网友:
昨晚遇神州本不能充电,查了老半天,也是BQ725芯,20脚19V、 6脚2.6V、16脚6V 、4脚没电。就在要放弃时按了按电源接口有反应了,座虚了点,加焊后正常了。

网友F:
多谢大哥的提示问题以解决

网友:
谁能贡献一份图纸出来

网友(2014-05-19):
手头一台索尼笔记本也用这个芯片,现在现象是  检测不到电池 ,也不充电,电池也不能开机,正不知道如何排查

网友:
说的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
东芝c600-c37b也用这个,6脚才2v

网友G:
24V不是芯片直接产生,!我在搞的一台SONY直接用用电源开不机也不充电,但是可以识别到电源已经接入,充电指示亮的,用电池进系统也可以显示在充电,就是没有充电电流!直接拆电池就关机!请教!!

网友H(2014-06-18):
引用 网友G:
24V不是芯片直接产生,!我在搞的一台SONY直接用用电源开不机也不充电,但是可以识别到电源已经接入,充电 ...

你看看充电电流检测电阻到芯片是不是断路了  我修过一台一样的,,是充电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学习了不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这个24V是芯片本身产生的还是通过外围电路实现的啊?

芯片内部产生的

网友:
谢谢楼主,看到你的贴子,我修好一个华硕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在修一个,现在先插电池再插电源就短路,先插电源再接电池就没问题,充电也正常,MOS管全换掉了,还是一 ...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三星355V4C,换了这个芯片也不行,没头绪了,你的机子搞好了没?

网友:
保护隔离的工作原理有没有心德分享?

网友:
不知跟ibm t*是否相同?

网友(2014-07-30):
特地来学习了一下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个宏基的v3-551  bq24725 20脚供电有 6脚2.3v 16脚6v 但4脚0v 是芯片坏了吗   后级也没短路的

看到好多BQ24725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两个芯片可以互换的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个宏基的v3-551  bq24725 20脚供电有 6脚2.3v 16脚6v 但4脚0v 是芯片坏了吗   后级也没短路的

试试换掉保护隔离的第1个MOS管看看,有时候漏电会引起4脚电压不出。

网友(2014-09-17):
3V 出来了,待机5v怎么出来?由待机芯片出5v?

网友:
对电路还不熟悉,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这也有这么个机器  上MOS管烧了  换上之后任然无待机  芯片供电有  6脚无电压  对地阻值正常  准备换个芯片瞅瞅

网友(2014-10-24):
这个芯片资料正在找,感谢楼主发出的工作原理

网友:
想请教BQ725跟BQ735是一样的吗 可以代换吗?

网友(2014-11-24):
引用 网友I:
试试换掉保护隔离的第1个MOS管看看,有时候漏电会引起4脚电压不出。

这个充电芯片本身4脚也通过电阻与保护隔离MOS管控制级相连可以用手术刀切断此相连线路或断电测量4脚的对地阻值情况判断故障。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请教这个24V是芯片本身产生的还是通过外围电路实现的啊?

是芯片本身内部产生的,如果这个引脚电压偏低保护隔离MOS管本身击穿短路也会引起。

网友K:
单用适配器的话  4脚要是没有24v输出  那5脚还会有3.3v高电平产生吗?

网友:
楼主厉害     我就不会看图纸

网友:
这个芯片可没那么jiandan

网友:
我现在手上就有这样一块板,20脚有供电,16脚也有6V  6脚也有2V左右,为什么4脚就是不输出,换了芯片还是一样,4脚的后级电路也查了,没有拉低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个宏基的v3-551  bq24725 20脚供电有 6脚2.3v 16脚6v 但4脚0v 是芯片坏了吗   后级也没短路的

我这里也有一台一样的,4脚无输出,查后级没问题 ,换了芯片还是不行,求指教

网友:
4脚不输出,后级没有问题,芯片换过,还有哪种可能?

网友:
完全正确不错不错

网友(2014-12-24):
谢谢分享,正好有用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分析得不错  配上图纸就完美了

网友:
楼主把BQ24725芯片的外围条件讲的再详细不过了!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在修一个,现在先插电池再插电源就短路,先插电源再接电池就没问题,充电也正常,MOS管全换掉了,还是一 ...

哪个厂家代工的

网友:
对于保护隔离部分,楼主还有好几个细节没讲出来,其实楼主只讲了个大概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不然我这板子 都准备报废了

网友:
我 手头有台MBX-273的也是BQ725芯片,20脚20V ,6脚3.6V ,16脚6.0V,4脚死活不出来升压,郁闷啊

网友M(2015-01-29):
遇到一台三星机 BQ725前面条件都正常 就是4脚步输出24V 也不短路 换了芯片 现在换个保隔第一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遇到一台三星机 BQ725前面条件都正常 就是4脚步输出24V 也不短路 换了芯片 现在换个保隔第一管试试

换了个管子好了

网友:
提供引脚电压就好了。

网友:
太感谢了,就是看了这个原理,今天才修好一个华硕A45V 的笔记本不充电,是电池的DATSMB和CLKSMB 到EC开路了,飞了两根线好了,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2015-03-16):
我的4脚始终没有输出  其他都正常也没有短路  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芯片换了几个

网友:
图纸上是BQ24725 实物BQ25A的充电芯片可以用BQ725实替吗

网友N:
4脚输出为低才会过保护隔离吧?怎么跑出个24V来了呢?是不是误导了维友?

网友O:
引用 网友N:
4脚输出为低才会过保护隔离吧?怎么跑出个24V来了呢?是不是误导了维友?

.....  没有24V。    怎么让D极为19V的管子 完全导通?      雷。。。

网友:
引用 网友O:
.....  没有24V。    怎么让D极为19V的管子 完全导通?      雷。。。

呵呵,是我搞错了,驱动的是N沟道MOS管,是应该为24V

网友:
引用 网友K:
单用适配器的话  4脚要是没有24v输出  那5脚还会有3.3v高电平产生吗?

不吃饭 。  可能会觉得饱吗??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试试换掉保护隔离的第1个MOS管看看,有时候漏电会引起4脚电压不出。

笔记本不是台板。  。。。    你这样说不定损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2015-04-25):
刚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为什么4脚就是低电平呢,,,,,,,,

网友:
遇到一台X550VC也是这个芯片的问题,4脚不输出高电平,前面的条件都满足,4脚对地也正常,应为没有图纸,换了芯片还是一样的,放了3天之后在拿出来研究,既然条件满足,通过跑电路发现4脚经过一个电阻直接链接隔离保护MOS管G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把4脚线的地方一个一个的去掉来判断。拆到第二个MOS管的时候量G级,发现4脚24V输出。

网友:
为什么我两个mos管都去了,还是没有24v呢?

网友P:
我吧第三脚强制加了个19v,24v出来了,啦啦啦

网友:
我有台MBX-237的,10脚充电的时候是1.68V,不充电的时候0V,一插电就充3-4秒,就不充电。郁闷还有就是电池和电源一起插不开机,单用一个都正常,用电源开和电池开都正常,两个一起就不触发,纳闷

网友Q:
谢谢楼主分享现在有一台Sony不过保隔的!

网友R(2015-05-27):
引用 网友S:
你好  解决没有啊 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样 不冲电 能够开机

换了电池和小板还是一样的故障,郁闷死了

网友T:
bq25a工作条件都满足 可4脚不输出电压 最后发现是可调电源会调机子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换了电池和小板还是一样的故障,郁闷死了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更换隔离管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更换隔离管OK了

4脚电压为19V 更换隔离管后为24V能够正常开机和充电

网友:
我的也是显示在充电就是充不进去啊

网友:
哪个是电流检测电阻啊电路图对不上啊

网友:
好东西在看这个哦

网友: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e next note

网友:
思路不错 啊!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正在修一台索尼的本本,遇到此芯片,学习一下

网友:
我的X55VD换几个隔离场管了。木用.看来得要定芯片了。

网友:
分析的很准,BQ24735也是这样的  20脚VCC  然后6脚ACDET分压后得到2.6V左右适配器检测信号,16脚输出6V电压,这个有可能是和19V叠加了输出25V去导通2个NPN MOS管 产生VIN

网友:
4脚没24V BQ25A及周边没坏件的情况  可考虑69楼的做法。

网友:
我刚遇到这个。。

网友(2015-07-08):
我手头也有一个BQ725的芯片,不充电,电压指示不亮,4脚有28V

网友:
有没有能代换BQ735的

网友:
我现在给修的单独用适配器或者电池都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也显示:“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但就是充不进去电啊!电量没有增加啊

网友U:
BQ24725上面有个洞 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为什么没人评分。。

网友(2015-08-11):
引用 网友L:
我这里也有一台一样的,4脚无输出,查后级没问题 ,换了芯片还是不行,求指教

我今天修了一台 一样故障 后来发现是一脚电容腐蚀断线了 接回上电4脚24V出来了  后来量一脚是19V

网友V:
引用 网友Q:
谢谢楼主分享现在有一台Sony不过保隔的!

我这个6脚没有电压 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这个6脚没有电压 是芯片坏了吗

错了 是20脚有19V6脚有2.6V   16脚0.86V其它都没有什么电压 可以判断芯片坏了吗

网友:
刚修一台是第二个MOS管短路导致的

网友:
型号是X550CC的,第一个MOS管就没导通,G级无电压

网友:
我在修一台Acer V3-571也是这种充电芯片,还在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24V不是芯片直接产生,!我在搞的一台SONY直接用用电源开不机也不充电,但是可以识别到电源已经接入,充电 ...

那你有没有看看电池放电的那个管子啊?

网友:
刚好手上有台ASUS Y581C新款机器 ,明天按楼主的资料检查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又来上如X450CC 也是换了场管还是没有用...坑啊.

网友:
今天遇到个华硕K55V 同样是BQ24725的4脚无24V输出

网友(2015-09-11):
修到一华硕无公共点,死的心都有了。芯片4脚不出24v

网友:
我现在修到 一个SONY 250 是后级短路 但是4脚电压有跳变 我觉得这个芯片要身坏的不多 主要是外围电路 不要盲目的去换芯片

网友:
谢了楼主我有一个宏碁的4脚出0.85v

网友:
谢了楼主修好了
4脚不出电压pq6坏了仁宝的机器一般不会大电流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三星机 BQ735前面条件都正常 就是4脚没有输出24V 也不短路换个保隔第一管就OK了

网友(2015-10-11):
引用 网友H:
你看看充电电流检测电阻到芯片是不是断路了  我修过一台一样的,,是充电电流检测电阻

BQ24725ARGRR 第4脚5 7 9 12  13  14 不停的循环 的跳变  请问这是芯片坏了吗  交个朋友把 QQ10461458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不对称~~~~~~~~~ 保护电路修死了····

...你也是奇葩。。。

网友W:
引用 网友P:
我吧第三脚强制加了个19v,24v出来了,啦啦啦

强制加19V会出现什么隐患么?求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吧第三脚强制加了个19v,24v出来了,啦啦啦

这样应该会短的吧?

网友:
你这也没附个图,大家好参考一下.

网友X:
大家注意6脚是2.6V 问题出在6脚  电阻是个精密电阻  电压偏高不会好的,我的6脚电压3.1v 换了电阻就好了

网友:
3脚是不参与ACOK

网友:
引用 网友X:
大家注意6脚是2.6V 问题出在6脚  电阻是个精密电阻  电压偏高不会好的,我的6脚电压3.1v 换了电阻就好了

我的宏基v3-771板号va70测6脚1v4脚不出24V16脚有6V,是6脚的外接分压电阻问题吗?

网友(2015-12-16):
联想U410   用这个芯片那几个脚输出了,但4脚不出   。短接第一个管就会烧芯片     几个隔离管换了也是

网友:
ACDRV  正常是13V左右  我修过

网友:
当然这要看用在什么地方  我的那个是两个P   MOS

网友:
我今天正好在修这台机器啊  索尼VPCEG-112T  用上了  我测量了下 20pin无电压,怎么办?下了个图纸对不上啊

网友:
20脚 19v正常 6脚2.4v正常  16脚6v正常  4脚 没有电压?手上有两块一样的主板 把这个出来24v的芯片更换到另外的那块主板24v有  可以肯定那个芯片是好的,不知道为什么不出24v?

网友Y:
有台华硕X45VD也是用的这个充电芯片,不过保隔,条件都满足,4脚就是不输出24V,5脚ACOK也一直为低电平,芯片换了三个了,都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Y:
有台华硕X45VD也是用的这个充电芯片,不过保隔,条件都满足,4脚就是不输出24V,5脚ACOK也一直为低电平,芯片换 ...

按楼主分析的,要过保隔以后才由3.3V线性上拉5脚为高电平的对吗,但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4脚不出24V呢?

网友:
4脚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你的修好了吗 我遇到一个

我的修好了,华硕K45VD 我的是第一个MOS管坏了,整了一天了

网友:
这机器后极短路的也有

网友(2016-01-20):
我请问下··我的3 脚 4脚插上电源就19V 是啥情况··

网友:
6脚是外部分压电路分出来的电压是吧,修一台SONY,6脚没电压

网友(2016-03-16):
引用 网友J:
是芯片本身内部产生的,如果这个引脚电压偏低保护隔离MOS管本身击穿短路也会引起。

这个不是芯片自己产生的吧。。是通用电容BOOT的吧。。

网友AA:
引用 网友G:
24V不是芯片直接产生,!我在搞的一台SONY直接用用电源开不机也不充电,但是可以识别到电源已经接入,充电 ...

你说的是对的。。根本不是芯片自己产生的。。是通过电容BOOT升压而来的。。他们说芯片产生的。。。其实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W:
强制加19V会出现什么隐患么?求解释一下

强制加19v 插电池大短!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U:
BQ24725上面有个洞 是不是芯片坏了?

是得
表明这个芯片已经被击穿

网友:
24v  太恶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谢大哥的提示问题以解决

怎么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
多好的帖子啊,希望高人分析EC程序中有关电池信号解析的详细原理。一直对这个感觉很神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修SONY MBX-250 也是BQ725芯片,起先换了3V5V芯片BQ=DG,返修回来又换了两个不行,后怀疑是充电芯片的问 ...

先搞清楚有没有过隔离保护,如果过了重点查3V 5V如果没有过那重点是隔离电路,方向不能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小白一看就是灌水的,你懂什么叫不充电和适配器不起作用的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T:
bq25a工作条件都满足 可4脚不输出电压 最后发现是可调电源会调机子

这水灌的,太明显了。只有你转接头子不对。没有听说可调电源挑机子的,你当你的是苹果呀?

网友:
传言中的,索尼保护隔离,遇到过几个,

网友AC:
我想问问 就是芯片哪些 英文  是固定代表什么意思的么

网友(2016-04-25):
引用 网友AB:

查隔离下管。。我的是下管短路,引起来。4脚不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你说的是对的。。根本不是芯片自己产生的。。是通过电容BOOT升压而来的。。他们说芯片产生的。。。其实不 ...

你把隔离保护电路中第一个管子短了,再把芯片4#连接的电路断开再测,看看是不是也可以输出24V

网友:
是不是电池检测就通过那一组数据信号线和一个温度检测信号 其他的没有了吧

网友:
大同小异,理解原理就好

网友AD(2016-07-08):
还是修不好,4脚出来19V,不是24V,还是不能导通第一个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还是修不好,4脚出来19V,不是24V,还是不能导通第一个MOS

再查一下条件,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2016-08-10):
学习了正在修一台东芝的主板

网友:
3.3v线性没出来

网友:
有图纸。看着就可以了。 有图纸。看着就可以了。

网友:
百分之零(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

网友:
百分之零(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
充电没方波

楼主你这个关于充电不太详细啊

网友(2016-10-23):
很好!检测条件都正常啦!不触发应该不是这里的原因了

网友AE:
第10脚是干啥的?ILIM

网友:
引用 网友AE:
第10脚是干啥的?ILIM

一个检测脚,具体看一下芯片pdf就知道了

网友AF:
一台索尼MBX-237插上到大板的排线就不过保护隔离,晕

网友AG:
引用 网友AF:
一台索尼MBX-237插上到大板的排线就不过保护隔离,晕

插到大板的排线上再查保护隔离的工作条件,索尼保护隔离大多数是BQ247xx芯片构成和普通保护隔离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插到大板的排线上再查保护隔离的工作条件,索尼保护隔离大多数是BQ247xx芯片构成和普通保护隔离不太一样

请教版主,这个机器本来充电正常,也有充电电流,但是触发后3V5V出来一下又没了,后面的电压全部没出来。一番刷BIOS换EC还是老样子。后面检查有时候公共点电压只有4.5V跳动,确定小板问题,又换掉BQ24725(换的时候没拔电源,结果烙铁短路一下烧了20脚10欧限流电阻),公共点19V正常输出,机器还是不触发,插电池居然黄灯闪烁了,请版主指点一下维修方向,谢谢!

网友:
有没有芯片的pdf 呀

网友:
没有真的好难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芯片本身内部产生的,如果这个引脚电压偏低保护隔离MOS管本身击穿短路也会引起。

不是突变产生?

网友AH(2017-02-21):
就想知道充电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就想知道充电流程

这个帖子已经把充电流程详细说明了

网友(2017-05-02):
我现在修到一个索尼笔记本,公共点循环掉电,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充电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我想问问 就是芯片哪些 英文  是固定代表什么意思的么

这个是有固定的名称解释的 常看就能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