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进, 也许对你有帮助.

楼主(2013-11-15):
       来迅维两个多月了, 这个月的课程笔记本理论也已经进行到了中期.  来之前可以说真的是小白, 只能羡慕论坛里那个牛B的饼哥,崇拜啊. 发这个帖子没有别的目的, 第一是今晚的作业, 饼哥要求将华硕K42JR完整时序图按照他布置的位置画出来.  回到宿舍4个小时了,  眼睛都花了.  不过确实能让自己对时序方面有更深的印象.   第二,   对时序比较模糊的朋友 小白可以下载图纸, 对应着文章里的图片 和文字说明让自己对时序有更深入一点的了解.   如果对你有帮助, 如果加大了你对维修方面的兴趣. 过完年赶紧来迅维吧.  发帖不易, 老鸟勿喷. 谢谢了.

公共点产生流程:

1 插入适配器, 产生A/D_DOCK_IN

2.A/D_DOCK_IN 自导同, PQ8901产生CHG_VCC.

3.CHG_VCC一路截止电池放电管PQ8903.
  CHG_VCCT同时经过PQ8902的体二极管产生CHG_PATH_19V给公共点。(小电流)
  CHG_VCC给充电芯片的24脚VIN供电
  CHG_VCC还分压给充电芯片的4脚ACIN

4. 当ACIN大于1.25V, ACOK输出低电平, PR8906接地了。

5. PR8906 和PR8904形成分压。 产生6V左右的CHG_VCC_GATE。

6.CHG_VCC_GATE控制PQ8902完全导通。 产生大电流公共点AC_BAT_SYS。

待机流程

  1. 公共点给RT8205,上拉EN。 RT8205输出线性。
  给EC提供待机供电,时钟,复位.
2.EC读取自身程序(通用),配置部分脚位,(EC自带的ROM容量有限)
3.EC识别到适配器(AN_IN_OC#)
4.EC发出VSUS_ON开启RT8205的PWM.
5.RT8205输出5VSUS和3VSUS,3VSUS给桥和BIOS供电.
6.EC再读取BIOS, 配置其他脚位.(EC读取BIOS的波形不是持续的)
7.RT8205工作正常后,发出SUS_PWRGD给EC.
8.EC发出PM_RSMRST#给桥.
9按下开关, 产生PWR_SW#给EC.
10.EC发出PM_PWRBTN#给桥。

完整时序.

                          洗了个澡. 图纸还没传好, 就不传了吧.  论坛找一下了.

你大师兄来看你了,师弟你要好好努力
学习。

网友:
不愧是基地的  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  这是HM55 5系列的

网友:
这是什么芯片组类型 的上电时序图

网友:
基地人才济济,向往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分析的不错呀楼主

网友:
相信有一天你也会像饼哥那样牛B

网友:
基地的功底真是扎实,换做我平时学习,只了解个大概,没有老师留作业,自己也没有这么用功的画过

网友:
现在的图纸都带时序的,主要是理解时序,知道时序不一定修机器就厉害咯 。

网友:
迅维实力真是强大啊,真后悔去错了学校啊,我们那教的都还是T40啊

网友:
楼主这是在为迅维宣传吧

网友:
可以哟,和普通的INTEL上电时序有一点点差别。

网友:
真羡慕基地出来的,貌似基地出来的保护隔离都很精通哦。很少看到保护隔离后面电路维修的精华帖,不知道是不是后面的电路不会坏呢?

网友:
我们这些师傅档情以何堪啊

网友: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网友A:
现在刚入行 以后我一定也是大神

网友:
没学之前不知道有讯维,学上了知道有讯维了,也晚了,钱都交上去了,人家也不给退,不过还好吧,不算太坑,最少现在电路图是能对付看懂,楼主所说的这些我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安慰下自己吧,目前理论与实践有点脱节,我正在努力中,能做这么大的维修网站,培训能力肯定不会错的,最少我没有看到他们其他的推广广告,说明是靠真本事做培训的,现在很多都是花钱在百度做推广,那个很坑的

网友:
既然都知道迅维 也都到论坛里面来了  又叫什么做宣传?学到东西能分享给我们这些小白的 举双手支持 希望共同进步

说的有道理,就算是做宣传我也不介意,我乐意这样的贴子多点,感谢楼主……

网友:
有时间去基地学习学习

网友B:
+3VA 是由供电电路产生的电压?
+3VSUS是触发后  EC发出VSUS  ON  由RT8205把+3VA 转换而来的?

是这样的吗?望不吝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VA 是由供电电路产生的电压,或者RT8205产生?
+3VSUS是触发后  EC发出VSUS  ON  把+3VA 转换而来的?
...

你有没有下图纸? 下个图纸看看吧,再看下RT8205的引脚定义.   公共点给RT8205的VIN脚供电, 并经一个电阻上拉它的EN信号,  这个时候输出线性的VREG3  +3VA0 和VREG5 +5VA , +3VA经转换后是送去作为EC的待机电压的,EC的复位信号也是由+3VA上拉的. 当EC的待机电压,时钟,复位正常后. 他会读取程序. 但是BIOS的供电脚是由EC自己开启的.  所以EC要读取自身的程序, 但是容量有限,它只能配置自己的少数脚位.  之后检测适配器是否插入.  当EC识别到了适配器后. 他会发出高电平的VSUS_ON  经转换变为ENBL,  ENBL送到PD8102的双二极管,二极管的另一端连到RT8205的ENTRIP1 和ENETIP2. ENBL为高电平, 二极管截止. ENTRIP1 和ENTRIP2经电阻接地,  开启RT8205的两路PWM. (为什么经电阻接地开启你又要去看的芯片引脚定义了).   芯片输出+5VSUS和+3VSUS, 经转换作为南桥的待机电压, +3VSUS也送到BIOS的供电脚,这个时候EC才能真的读取到程序。  RT8205发出PG 给EC. EC发出待机电压好给南桥。当南桥所需的待机条件都满足。  按开关之后, EC需检测到LID(盒盖)信号, 然后EC收到PWR_SW#并发出PM_PWRBTN#给桥,才有了之后的桥发出SLP_S3# ,SLP_S4#.

网友:
受益非浅啊,基地强

网友:
羡慕,现在也在走你的老路

网友:
哎 现在感觉 你们去基地系统的学过的 是要比我们这些野路子出生的 理论上好很多 我也想去基地学习下 但是没有那个时间  羡慕啊 !!

网友:
理论知识学的不错啊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啊,学习下

网友:
楼主功底不错……下次再深入点的理论可以再拿出来分享吗?

网友:
这位师兄学得真是不赖啊

网友:
你也是 哥级人物了 崇拜你

网友:
  你好,如果你没有时间来迅维实地学习的话,不妨也可以考虑一下远程培训哦。如果你有大量的板维修的话远程是不错的选择。如果对我们的远程培训有兴趣请加QQ981775188详细了解。

网友:
开机时续。说的很详细,现在图纸都带时序,理解时序很重要

网友:
以后有机会还是回去基地体验一下氛围,好好再次修炼一下基本功。

网友:
不错,举一反三很重要

网友:
只想说这样辛勤的小白才是真正的高手捏所以感激楼主的慷慨和努力哈我们一起进步啊

网友:
厉害,佩服楼主,自己害的努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下图纸? 下个图纸看看吧,再看下RT8205的引脚定义.   公共点给RT8205的VIN脚供电, 并经一个电阻上 ...

真得很感谢这位朋友,查了RT8205的电子文档和图纸,现在明白了。
很高兴在这个平台认识阁下。
再次谢谢你的赐教!

网友:
人才啊   ,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刚入行 以后我一定也是大神

我支持你的精神,,,,,

网友:
看了之后,学习不少东西

网友:
不愧是迅维网的学员讲的太好了。看好就我也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