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CER 4733二修机

楼主(2013-11-15):
一台ACER 4733二修机。
板号:ZQ5
故障无待机
测量RT8206, 3.3V电感短路,烧,EC坏。测第七脚 LDO5V输出正常,14.27脚无开启电压。直接从7脚飞线过去。
待机3 5V输出正常,触发掉电。电压上到0.4V左右,CPU电压出来。追CPU PG.U16,
1脚有3.3, 2PWROK_EC无电压,测HWPG
上去马上拉低,示波器HWPG D22 D21 D20 D19. 发现D22没有一点电压跳变,拆掉后。电压顺利上去。亮机。些时清屏。想到刚才拆掉了D22.D22PG PU8.
PU8控制PQ47产生1.8V的电压给北桥LVDS模块供电。既然没产生。就拆掉PQ47.直接从内存供电的电感上拉1.5VPQ47 123脚。 上电。亮机。不认硬盘。认光驱。打硬盘到南桥的耦合电容C508
到桥空焊。加焊南桥无效果。等待换桥。

补充内容 (2013-11-19 00:29):
今天换了南桥。硬盘认到了。已出货

网友:
此骨头难肯

网友:
没有电阻。PQ47没产生1.8V电压。既然它需要一个电压。只要时序不错。就可以改一个接近的电压给它供电

网友:
高手!找到故障点都不修,直接飞线。是不是属于快修师傅。

网友:
这机的故障还真不少啊,不过楼主还是很清晰的分析出来了

网友A:
坐等换南桥后的最终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坐等换南桥后的最终结果?

这边修机电路直接修。换桥显卡等要等答复

网友C:
估计你换了南,取飞线也能亮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换了南,取飞线也能亮机哦!

取飞线是清屏。换桥是硬盘不工作。光驱正常。只要客户同意不用光驱。把光驱的RXTX改过来。一样能用硬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边修机电路直接修。换桥显卡等要等答复

哪个城市的?

网友:
lz修机器的境界之高我真的要仰视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城市的?

阿联酋,,,,,,,,,,迪拜

网友:
不一样的维修方式,我喜欢。

网友D:
楼主在迪拜?
是上回论坛招聘的那家吗?

网友:
我碰到一个GATEWAY 的机器就是是有事能开有事开不了机  客户拿过来直接拆了个二极管一上电能开机 就没关了 反正后来客户也没来找  我想应该是  没问题 嘿嘿

网友:
也是掉电问题 型号记不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迪拜?
是上回论坛招聘的那家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陈祖茂一起啊

网友:
是呀。。他技术好。。

网友:
楼主好像专门飞线解决问题的哦

网友:
不能把,1.8V是3V-S5转换来的,短接直接3.3V北桥不得挂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 3VS5 应该是 机器 开机触发 后 待机线性电压 转换过来的电压  也有 给桥提供供电的

这电压给北桥内部模块lvds供电的,缺少这个电压,屏显示出来是清屏,有背光无图像

网友:
思路清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