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QE ACER 4253 不稳定维修

楼主(2013-11-15):
接ACER 4253  客户反应是用一天有时候掉电一次   第一天测试  正常  第二天测试一上午也正常    因为是同行客户  还是拆开检查下吧

清理  换CMOS电池  换R423     开机电流到0.46不动     不掉电     说明电压基本出全了    测了下桥背后的电压都到位

  电压在0.46不动  应该是不跑码的机器     测U2 3 126  127  128 1脚阻值都是675  正常    示波器测试3脚 一点波都没有

8脚CLKRUN#上电后从3,3拉倒0   正常   时钟都在二合一的桥里面    上BGA加热  机器正常点亮

网友:
接ACER 4253  客户反应是用一天有时候掉电一次   第一天测试  正常  第二天测试一上午也正常    因为是同行客户  还是拆开检查下吧。
按你的描述:这台机本来就可以亮机的。

网友:
时好时坏的机器是最不好修的。不过LZ你这写的跳跃性也太大了吧

网友:
不懂,不是本来就可以亮机吗,只是不稳定,怎么又变成不跑码的机器了啊。

网友:
高手笔锋都这么霸气侧漏啊。。。

网友:
这种花的时间多,又不好搞

网友:
吹吹就好,桥引起掉电的多啊

网友:
重植一下,应该会更好!

网友:
楼主写的够简洁的,不太明白

网友:
接ACER 4253  客户反应是用一天有时候掉电一次   第一天测试  正常  第二天测试一上午也正常    因为是同行客户  还是拆开检查下吧。
6 J# O$ X4 V, v按你的描述:这台机本来就可以亮机的。

网友:
lz你说的那些脚位都是桥里出来的吗

网友:
一刀砍开2截,先对LZ的后半截表示感谢,但前半截和后半截对不上.

网友:
对于楼主的维修思路还是要好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呵呵

网友:
楼主有着无比强大的跳跃性思维模式,、、

网友:
本来是亮的机器   但是处理完进水的问题就变成有时候跑码 有时候不跑码了  进水在桥边上  桥里面也应该进了点水